潜水多时,中毒有点深,想购置铣床,有关问题想向各位大师请教

楼主(2010-10-20):
潜水多时,中毒有点深,想购置铣床,纯新手,有关问题想向各位大师请教:
1、想购置铣床,价格控制在8k到1w之间,请高手给个建议(型号、厂家),需加配什么附件?
2、暂时还不想买车床,是否铣床转90度就可以当车床用?(加买3爪卡盘、顶锥、小拖板等)
3、配套什么样的回转台好?

网友:
这个价位可以搞台7045!配件主要有铣夹头(套装),组合压板,平口钳、百分表和各种钻头等。

网友A:
中毒那么深~~~  西湖的 ~~~标准的工业铣床
如果你没有玩过~~~~
可是你一下子就买这么毒的有必要啊??

网友:
可以买台多功能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中毒那么深~~~  西湖的 ~~~标准的工业铣床
如果你没有玩过~~~~
可是你一下子就买这么毒的有必要啊??

潜水时经常听说买便宜的机器会后悔,我不想后悔,又刚刚够钱,所以。。。玩熟悉点了再整车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价格既然出这么高了,考虑搞台二手的炮塔铣床吧,前提是有地方放啊。

家里前后各有一个80多平米的庭院,不知道放得下不? :loveliness:
问题是我比较偏向于机器能左右90度角的,不知道炮塔铣床有这功能不?

网友:
新手还是建议购买一台7025之类的比较合适。

网友C:
首先要明确自己到底要做什么!
做多大的东西,精度要求是多少!
建议不熟悉机床这东西之前,最好不要因为一时冲动而花钱购买。
毕意这坛子里因为一时冲动买了机床,没多少又亏钱卖掉的人不在少数!
楼主要慎重考虑好!

网友:
xiaoyi说得对。
一定要知道自己要干什么。
至于买什么型号,那是次要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首先要明确自己到底要做什么!
做多大的东西,精度要求是多少!
建议不熟悉机床这东西之前,最好不要因为一时冲动而花钱购买。
毕意这坛子里因为一时冲动买了机床,没多少又亏钱卖掉的人不在少数!
楼主要慎重考 ...

首先我无法明确自己要做什么,就是喜欢瞎折腾
做多大的东西也无法确定,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就是机床以后必须要可以改数控的。
还有一点可以确定:我买东西后从来没有低价亏钱卖的,最多就是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