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铣大面积平面的时候用什么刀比较好啊?

楼主(2010-10-20):
最近需要一个~~~A4 纸面积的一个铝板 高度20mm ~~~手上的工具是西马  X1
请问用什么刀比较好啊?

还有看到人家倒的圆角很漂亮~~~我这个JJ 能做得到吗?
我问过厂里的师傅~~说的用飞刀~~~不懂??  请教一下~~

网友:
X1就不要指望了,用可转位铣刀就行,可是没有适合x1的mt1柄的

网友:
X1是Mt2的柄吧?

x0才是mt1, X2是mt3了。

网友:
飞刀可以D的,只要有接杆就可以了,弄个MT锥柄,用比较硬的钢D个架子,中间打孔,最好再做个台阶什么的,固定到锥柄上,一段放个配重,另一端放个小车刀。。。。。 我看马路对面的机加工就这么干的

网友:
一般是用面铣刀盘。但是面铣刀MT2的都很少,多数都是MT3以上的。

楼主:
啊 你说的是这个啊??~~~我买了~~

SN51009 莫氏2号D50端面铣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