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腾翔 120A 电调设定问题!

楼主(2010-10-20):
求助啊!腾翔 120A 电调设定问题!

我用的FS GT2的控,电机是ETTI  B29的,现在电调设定的油门好像是用板控的飞机油门的设定!就是最小是关,推上去逐渐是开!但是现在我用枪控,就导致一个问题!要把油门按住最大才是停,放手到中间就成最快了!晕!设定按说明也不行啊!帮帮忙吧!

网友:
没碰到过哦!

网友:
这你找老虎吧!

楼主:
现在就是说!用板控!吧油门通道的弹簧取了,就是完全正常的!但是枪控就没法用!我觉得是油门设定的问题啊!不知道怎么设定啊!
    说明书上是这样写的“将发射机油门推到最高处,打开发射机电源,再打开接收机电源,会听到三声"Bee"声,然后会听到四声提示音,再把油门杆迅速拉到底,那么油门行程就设定结束了”。
    可是小弟在设定时碰到的却完全不同,在油门推到最高处时,电机发出的却是“四声”,而不是说明书上写的“三声”,而且“三声”之后电机发出的不是说明书上写的“四声”提示音,而是“十声”提示音。当我把油门杆拉到中间时发出了说明书上没有写道的奇怪声音,如果把油门杆拉到底,也没有自动保存并退出的提示音。
    帮帮忙啊!

网友A:
你现枪控在应该是 "车/船 双项" 模式,设置为 "车/船 单项" 模式就行了,
还有你现在最大是停,到中是最大,所以通道也要做反向,
这个和电调没关系,

网友:
恩!应该是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现枪控在应该是 "车/船 双项" 模式,设置为 "车/船 单项" 模式就行了,
还有你现在最大是停,到中是最大,所以通道也要做反向,
这个和电调没关系,

正解

楼主:
电调设置已OK!阿琨几秒钟搞定!呵呵!谢谢各位D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