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13.5V的电压降为12V

楼主(2010-10-20):
准备在电源上加个风扇,但电源输出是13.5V,市场上能买到的风扇是12V的,如何将电压降到12V,让风扇正常使用。谢谢!

网友A:
有专门的DC-DC降压电路,不过,装个风扇没这么讲究吧?
实在不放心,就用二只二极管降压吧,一只0.7V,二只1.4V,就像为你的要求设计的,哈哈。
记得算下电流。

网友B:
可以正常用 高1.5V不算高 不用改的

楼主:
网上有说13.5V的把12V风扇烧了的,有点怕
二极管降压,一只0.7V,二只1.4V,是用什么型号的呢?

网友C:
这要看你这个风扇的功率了,1N4001或IN4007电流是1A

网友D:
你直接串联两个 4007就行了,正好,你的网扇电流大不到哪里去,
不过 我觉得你不用改, 市 场上 12V的网扇,你加 15V都没事,坏不了的,坏了过来我给你两,弄设备拆下好多来

楼主:
谢谢各位了!小功率风扇,中午回去接上去试试,不行双休日再去买4007

网友E:
4007二只,足够了!

网友F:
SB 我用19v的也没事

网友G:
友情提示
接时注意二极管的正反向,否则,风扇不转。

网友H:
串联几个二极管就好了

网友I:
什么都不用窜,我用24v电压接12v的风扇连续运行过10几个小时都没烧,13.5v不会有问题的,电脑里的小风扇本身就有限流电路,电压再高电流也不会增加,只要耐压够,一般不会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