征询下有多少人想自己做电直直驱电机

楼主(2010-10-20):
看了masm32帖子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130660&extra=page%3D1&page=1
有多少人想自己动手做,我倒是很被masm32 DIY精神所感染。DIY碰到的问题很多,最大的问题就是矽钢片不好搞,个人少量买很困难,所以我在这里想征询下到底我们这里有多少人想DIY这个电机,要是人多的话我愿意牵头去办这桩好事。

网友:
直驱飞飞航线还可以,做3D就免了.

网友:
直驱一定有直驱的缺点,不然会有厂家生产的。

网友: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p%3Bfilter%3Ddigest
这个算不算暴力3D?
能不能做6s动力的直驱,费用大概多少?

网友:
我也想弄啊,不知道楼主还有兴致不

网友:
炸一下,连电机也得换,叫好不叫座啊。

网友:
funcopter   就是直驱的,以前看过老外的视频,耐摔程度的确非同一般......  .....

网友:
非同一般?!是耐还是不耐?

网友:
杂志 “模型世界 遥控技术” 10月    好像也有介绍,整个外壳都是EPP,固定螺距,主要用来飞航线

网友:
我想做,可是......

网友:
今年九月份我已经找到老板在动手了!

 但是,我也希望你也能够成功!

网友(2012-01-01):
喜欢直驱电机的静音效果!寄希望LZ成功!

网友A:
需要一些好的机加手段,不然气隙(磁隙)很难做得很小,做出的电机品质不容易搞得很高。

网友:
把盘型电机做大些便是

网友:
难度有点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需要一些好的机加手段,不然气隙(磁隙)很难做得很小,做出的电机品质不容易搞得很高。

气隙没有越小越好之说,只有合适就好。比如3MM厚的磁钢,在磁导良好的情况下气隙0.5MM跟0.8MM效果是差不多的。一般外转电机磁钢厚2MM,气隙能控制在0.5MM便可。以现有的机加工精度完全可以满足。

网友A:
回复 网友B:

气隙对电机效率,也就是输出功率的影响是电机业界众所周知的。所谓差不多的说法不够严谨。

网友B:
标题

我们航模用的无刷,磁隙大的可达5mm以上,小的可以做到0.5mm以下。效率都很高,区别是气隙大的要消耗更多磁钢。气隙并不是决定效率和功率的主要因素,我们更应该把极弧大小,漏磁系数,磁通大小这些结和起来,充分利用磁钢磁能,才是保正效率的关键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们航模用的无刷,磁隙大的可达5mm以上,小的可以做到0.5mm以下。效率都很高,区别是气隙大的要消耗更多磁钢。气隙并不是决定效率和功率的主要因素,我们更应该把极弧大小,漏磁系数,磁通大小这些结和起来,充分利 ...

你说的是山寨电机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气隙对电机效率,也就是输出功率的影响是电机业界众所周知的。所谓差不多的说法不够严谨。

 绝对正确

网友:
呵呵

看来对电机的认识停留在初级阶段的人不少

网友:
发现很多自认突破高级阶段的人连最基本的磁路知识都不懂。

网友:
我想做个微型轮毂电机

网友B:
还是简单说下吧

电机气隙,在合理范围内尽可能做小些是对的,因为可以增加磁回路磁通量,减少漏磁通量,提高磁材料利用率。但这些提升是有限的,即使做到无限小,效率的提升量也比不上换用高牌号磁性材料或换用大体积磁磁钢来得显著。 比如使用4mm 铷铁棚强磁,气隙取1MM,也比同体积铁氧体气隙0.5MM的强。 再有1:当电机极弧取值小,极间漏磁小,气隙长度远远小于极间长度时,再小的气息也将影响甚微。再有2:当气隙磁密较高时,或是达到铁心饱和时,减小气隙只能恶化电机性能,严重发热或无法启动。所以,气隙要根据实际需要和经验值来选择,没有固定标准。 一般2mm厚磁钢选0.3 -0.5MM ,4MM厚磁钢选0.5-0.8 的气隙都是合理的。气隙再小基本没什么意义,只要电机设计具有可行性,一般都能做出来。

网友B:
标题

对曾说过有刷空心杯电机性能媲敌现有模型无刷电机和没搞懂永磁体本质的也来顶贴的表示尴尬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电机气隙,在合理范围内尽可能做小些是对的,因为可以增加磁回路磁通量,减少漏磁通量,提高磁材料利用率。但这些提升是有限的,即使做到无限小,效率的提升量也比不上换用高牌号磁性材料或换用大体积磁磁钢来得显著 ...

条件应一样才有意义,不要偷换概念。电机所用磁铁如果在相同体积、相同形状、相同牌号的磁体的情况下,磁隙小效率肯定比磁隙大的效率要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曾说过有刷空心杯电机性能媲敌现有模型无刷电机和没搞懂永磁体本质的也来顶贴的表示尴尬

磁路都搞不明白,做了几个山寨电机,就到处找人PK,真有灭了大侠我为王的风范。

网友:
现在山寨电机是多,悲哀的是我不知道我山寨了哪家的。玩字头当先,没有PK哪来进步,刚领悟这个你也迟了点吧。至于磁路没搞懂?说你吗?我还想让你教教我你的拿手无铁芯磁路呢 ,别老无奈的顶着贴子嘛,我们要看有用的,我正等着虚心求学,并在新年里推出升级版比赛电机。

网友:
引用 网友C:

条件应一样才有意义,不要偷换概念。电机所用磁铁如果在相同体积、相同形状、相同牌号的磁体的情况下,磁隙小效率肯定比磁隙大的效率要高。

如果你可以察觉到0.5MM以下的气隙效果上差异可以上报, 凭感觉或是拿大气隙说事那就省了吧

网友:
不会做的!

网友D:
YY了一下。简单地把同等用料的电机拍扁,只考虑理想状态的话,想达到12:1的减速比(450电直配4000+kv的电机是要150:11吧!高于12:1了),就得把铁芯直径增加12倍,厚度减薄为原来的12分之一,大概只有两毫米厚,直径264毫米,这个太离谱了。
如果做到铁芯直径100毫米就已经比较到位了,这个时候“等效kv值”或者说换向频率只有原来的不到一半,功率重量比还是下降。
拿省去的减速齿轮组和相应结构来抵消电机增加的重量,未必抵得回来。

网友E:
引用 网友D:
YY了一下。简单地把同等用料的电机拍扁,只考虑理想状态的话,想达到12:1的减速比(450电直配4000+kv的电机是要150:11吧!高于12:1了),就得把铁芯直径增加12倍,厚度减薄为原来的12分之一,大概只有两毫米厚,直 ...

哥们,理论不是这样计算的,只要电机输出扭矩达到就行了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570551&extra=&page=4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哥们,理论不是这样计算的,只要电机输出扭矩达到就行了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570551&extra=&page=4

那怎么算呢?不能搞过大的电机低速使用来满足扭矩。
我要追求的是足够好的功率重量比。
那个帖子里的实例也不算是什么暴力系统。

网友E:
引用 网友D:

那怎么算呢?不能搞过大的电机低速使用来满足扭矩。
我要追求的是足够好的功率重量比。
那个帖子里的实例也不算是什么暴力系统。

电力方面的解释我也不大懂,不过觉得坛友 keke899 这个解释比较通俗易懂,直观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554716&page=2#pid7097379pid7097379
引用原话:
楼主是从电调驱动出发,那我就简单从磁力、扭矩出发,  设2极电机磁力为 2N,力臂为L   ; 14极电机磁力为14N, 力臂nL     。 那么2极电机可以产生2NL 力矩   , 14极电机可以产生14NnL 力矩。 (一般14极为外转子结构,2极只存在内转子,所以转子直径会是n倍差别,至少是n≥14/2/π  倍)  那么14极电机的力矩至少是14N x 7 ÷ π x L =31NL 。  看看吧, 这就是多级 甚至外转电机的大扭力优势所在。 磁铁多了,磁通就大了,直径也跟着大了,自然就会得到更大扭力

A24 那个电机本身设计就有所保留,70%油门定速,简单飞一下,300多400W 就跟普通的450 2217 差不多,总不能拿个2223来比吧,多极铁芯厚度多个1--2mm ,功率储备就提升不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电力方面的解释我也不大懂,不过觉得坛友 keke899 这个解释比较通俗易懂,直观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554716&page=2#pid7097379pid7097379
引用原话:
楼主是从电调驱动出发,那我就简 ...

这里是增加了磁铁的,电机重量极其有可能会增加;也可能涉及到采用不同定子绕法的问题。
比如450电直,通常转子6磁铁定子9磁极。要是做成大直径的形式通常会用类似于定子12极转子14磁铁的方式。
我那里算的,相当于是同一堆东西通过改变形状而改变出力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