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版 imax B6 充电器 说明书 中文 翻译

楼主(2010-10-20):
锂聚合物平衡充电程序接线图
图中只表明平衡充电时您的电池B6充电器的连接方式。
不按图示接线会损坏充电器。
主电池线和平衡线都应在充电前如图所示接好。
file:///C:/DOCUME~1/ADMINI~1/LOCALS~1/Temp/ksohtml/wps_clip_image-6027.png如果使用鳄鱼嘴夹,确保它们不会碰到一起!

这些警告和安全尤其重要,请为了最大限度的安全而遵照这些指示;否则充电器与电池可能损坏甚至导致火灾。
file:///C:/DOCUME~1/ADMINI~1/LOCALS~1/Temp/ksohtml/wps_clip_image-26218.png当充电器接上电源时,始终要注意它。发现任何异常,立刻停止进程,并查阅操作手册。
file:///C:/DOCUME~1/ADMINI~1/LOCALS~1/Temp/ksohtml/wps_clip_image-2755.png保持充电器远离灰尘、潮湿、雨淋、热源、阳光直射以及振动。不要让它跌落。
file:///C:/DOCUME~1/ADMINI~1/LOCALS~1/Temp/ksohtml/wps_clip_image-12829.png允许输入电压为11~18V DC
file:///C:/DOCUME~1/ADMINI~1/LOCALS~1/Temp/ksohtml/wps_clip_image-13199.png充电器和电池必须放置在隔热、不易燃、绝缘的表面,不要将它放在汽车座位、地毯或类似的地方。保持所有易燃、易挥发物远离操作区域。
file:///C:/DOCUME~1/ADMINI~1/LOCALS~1/Temp/ksohtml/wps_clip_image-27306.png确保你知道你冲、放电的电池的种类以使它符合充电器的要求。如果程序设置的不对,充电器和电池会损坏,过冲会导致起火或爆炸。这还不能有效保证防止任何当前的或随后的损坏,因为使用者会错误使用产品或不遵守手册所叙述的步骤。

NiCd/NiMH
电压:1.2V/
允许的快充电流:1C~2C(取决于电池的性能)
放电终止电压:0.85/(NiCd)1.0V/(NiMH)
Li-ion
电压:3.6V/
最大充电电压:4.1/
允许的快充电流:1C或更小
最低放电终止电压:2.5V/节或更高
LiPo
电压:3.7V/
最大充电电压:4.2V/
允许的快充电流:1C或更小
放电终止电压:3.0V/节或更高
LiFe
电压:3.3V/
最大充电电压:3.6/
允许的快充电流:4C或更小
最低放电终止电压:2.0V/节或更高
Pb
电压:2.0V/
(-)最大充电电压:2.46/
允许的快充电流:0.4C或更小
放电终止电压:1.75V/节或更高

file:///C:/DOCUME~1/ADMINI~1/LOCALS~1/Temp/ksohtml/wps_clip_image-27957.png为避免充电线之间的短路,请总是先将充电电线插入充电器,再将它连上电池。解除连接时使用相反的顺序。
file:///C:/DOCUME~1/ADMINI~1/LOCALS~1/Temp/ksohtml/wps_clip_image-8045.png在同一时间连接的电池包不要超过一个。
file:///C:/DOCUME~1/ADMINI~1/LOCALS~1/Temp/ksohtml/wps_clip_image-1775.png绝不要试图充或放以下种类的电池。
·包含有不同种类电池的电池包(包括不同生产商)。
·已经充满的或仅轻微放电的电池。
·非可充电电池(爆炸危险)。
·一些需要不同充电技术的电池如NiCdNiMhLiPo或凝胶状电池(Pb,铅酸)
·装备有整体充电回路或保护回路的电池。
·正安装在设备上或连在其他装置上的电池。
·生产商没有标明该电池适合于充电器提供的电流。

file:///C:/DOCUME~1/ADMINI~1/LOCALS~1/Temp/ksohtml/wps_clip_image-4826.png请在开始充电之前记住以下几点:
·你根据你电池的类型选择了适当的充电程序了吗?
·你为充、放电设置了适当的电流了吗?
·你检查了电池的电压了吗?锂电池包可以是串联的或并连的,例如:一个含有两节电池的电池包可以是3.7V(并联)或7.4V(串联)。
·你检查所有连接都牢靠吗?确保回路任何一点没有时断时续的缝。

楼主:
充电
        在充电过程中,一定量的电能被输入到电池中。充电量是用充电电流乘以时间来计算的。最大许可电流因电池种类和性能而多变,它可以在电池生产商所提供的信息中找到。只有标明可快速充电的电池才允许以高于标准充电电流的等级下充电。
将电池连接到充电器的端口:红为正,黑为负。由于电线以及连接头有不同的电阻,充电器不能测出电池包的电阻,故充电器正确工作不可缺少的要求是充电电线有足够的横截面积,高品质的连接头通常在两端镀金。
        从电池生产商提供的手册上参考得到充电方式,推荐的充电电流,充电时间。尤其是锂电池需要严格的遵循生产商提供的充电指导。
尤其要注意锂电池的连接。
        不要随意拆解电池包。
        请高度重视锂电池可以连成并联和串联。对于并联连接,电池包的总容量用单个电池的容量乘以电池总数量,而电压不变。电压的不均衡会导致起火或爆炸。建议锂电池使用串联充电。
放电
        放电的主要目的是清除电池的残余电量,或降低电压到规定值。和充电一样,放电过程也要得到同样的重视。要正确设置放电终止电压以防止深放电。锂电池不可被放电到最低电压以下,否则会导致容量的快速减小或完全失效。通常锂电池不需要放电。为保护电池,请注意锂电池的最低电压。
        一些充电电池具有记忆效应。如果仅使用了一部分而非全部就进行充电,在下次使用时它仅会使用这一部分。这就是所说的“记忆效应”。据说NiCd和NiMH电池受记忆效应影响,而NiCd电池有更强的记忆效应。
        建议对锂电池进行部分放电而不是完全放电,频繁的完全放电应尽可能的避免。取而代之的可以是经常充电或换用更大容量的电池。电池使用再充电反复10次以上后,将无法使用满额的电量,冲放电循环工序便能够优化电它的容量。
程序流程表
        当充电器第一次连接到12V的电池时,它会默认设为典型的使用设置。以下的信息会顺次显示在显示屏上,用户可以在每一屏中修改参数。
        如果你需要在程序中修改参数,按“Start/Enter”键使其闪烁,然后用“INC”键或“DEC”键改变数值。按下“Start/Enter”键后数值就会被存储。
        这个屏幕显示了锂电池的标称电压。有三种类型的锂电池:LiFe(3.3V)、Lilo(3.6V)以及LiPo(3.7V)。这是非常关键的信息,你必须仔细检查你的电池并保证设置正确。如果与正确值不同的话,充电过程中会发生爆炸。

        为避免用户的错误设置,B6会在冲、放电开始之前自动检查锂电池的个数。但对于被深度放电的电池会出错。为预防此错误,可以设置时间让处理器来校核电池的数量,通常15秒便足以正确校核电池数量了。大容量电池的校核时间要延长一些。但是,如果你为小容量电池设定的校核时间过长,错误的电池数量所决定的时间限制会导致充、放电过程在到期后停止。这将导致致命的错误。在冲、放电过程开始后,处理器如没能正确检测出电池数量时,你需要延长期限。否则,推荐使用默认值。

        这显示了自动给NiMH和NiCd电池充电时的触发端电压。其正确值范围为每节5~20mV。调高触发电压会带来过充的危险;调低又可能会使工作提前结束,请查阅电池的技术说明。(NiCd默认12mV,NiMH默认7mV)
        在充电器左侧有一个用作USB接口或接温度传感器的3-pin口。如果屏幕显示温度,你可以把温度探头(可选)与电池表面相接。如果设为USB口,你可以用电线(可选)连接充电器和你的PC机,用软件(可选)监视进程。

        可以在充电过程中设置电池的最大温度。一旦温度达到所设值,进程会立即自动结束以保护电池。此特性通过温度探测器(可选)实现。

        电池经充/放循环会变热,程序会在循环间插入一些延时,电池会在下一次循环开始前充分冷却。有效值范围是0~60分钟。

        当充电进程开始,智能的安全定时器也同时启动。如果发现错误或电路无法测知电池是否已充满,装置会依程序保护电池。请查阅下面的描述来计算你应设置的定时。

        程序提供最大电容量保护功能。当电池达到用户设置得最大充电电量、三角尖形电压无法感知或计时器到时了,充电进程会自动停止。

        用户每次按动按键都会得到“哔”声的确认。不同模式的切换也会有“哔”或旋律响若干下来响应。这些功能可以开启或关闭。

        这个功能监视:给充电器供电的电池的电压。如果电压低于用户设定值,程序会结束以强制保护输入电池。(译者注:“交流电+适配器”供电一般不会发生电压降低,但如果用电池来为充电器供电则有电压下降的可能。)

楼主:
安全定时计算
        当给NiCd或NiMH电池充电时,容量除以电流,结果再除以11.9,将分钟值设为安全时间。当充电器在这个阈值停止,电池大约充入了容量140%的电量。
例:
容量        电流        安全时间
2000mAh        2.0A        (2000/2.0=1000)/11.9=84 分钟
3300mAh        3.0A        (3300/3.0=1100)/11.9=92 分钟
1000mAh        1.2A        (1000/1.2=833)/11.9=70 分钟
锂 (Lilo/LiPo/LiFe) 程序
        此程序只适用于标称电压是3.3/3.6/3.7V/节的锂聚合物电池充/放电。不同的电池有不同的充电技术。它们与电压常值与电流常值向相关。充电电流根据电池容量与类型变化。终止电压非常重要,它必须精确地符合电池电压:LiPo是4.2V,Lilo是4.1V,LiFe是3.6V。电池的电流和电压必须正确设置。
        如果想要改变参数的值,请按“START/ENTER”键使其闪烁,然后用“DEC”键或“INC”键改变数值。按下“Start/Enter”键后数值就会被存储。
锂电池充电
        左侧第一行显示你选择的电池类型。左侧第二行是用户设置充电电流,设置完电流和电压,按“START/ENTER”键超过3秒来启动进程。(充电电流:0.1~5.0A,电压:3.7~22.2V)
这显示了用户设置的电池数量和处理器测得的数量。“R”是充电器测得的,“S”是用户在之前的屏幕所设置的。如果两者是一致的,你便可以按“START/ENTER”键开始充电。否则,按“BATT TYPE/STOP”键返回上一屏幕,在进一步操作前仔细检查电池数量。
        此屏幕显示了充电进程的实时状态。按“BATT TYPE/STOP”一下就会停止充电。
平衡充电模式下给锂电池充电
        该功能是为了充电时能平衡锂聚合物电池的电压。在平衡充电模式下,电池需要有平衡电线连接到充电器右侧单独的接口。
        在此模式下充电和通常的充电模式不同,因为内置的处理器会监视每个电池的电压并控制输入到电池的电流,让每个电池达到标准电压。
        左侧第二行的数值设定了充电电流。右侧第二行的数值设定了电池包的电压。设置完电流和电压,按“START/ENTER”键超过3秒来启动进程。
        这显示了用户设置的电池数量和处理器测得的数量。“R”是充电器测得的,“S”是用户在之前的屏幕所设置的。如果两者是一致的,你便可以按“START/ENTER”键开始充电。否则,按“BATT TYPE/STOP”键返回上一屏幕,在进一步操作前仔细检查电池数量。
        此屏幕显示了充电进程的实时状态。按“BATT TYPE/STOP”一下就会停止充电。
独立电池连接图(8-pin的针分配)
锂电池的快速充电
        在充电进程的尾声时,充电电流会减小。特别的CV(译者注:C:current,电流V:voltage,电压)处理会使充电过程早些结束。实际上,当充电进程完成1/10后,充电电流会减小到1/5。充电容量会比通常充电时略少,但充电时间相应的缩短。
        你可以为电池包设定充电电流和电压。按“START/ENTRT”键确认电压,再按“START/ENTRT”键确认并开始充电。
        此屏幕显示了“快速充电”进程的实时状态。按“BATT TYPE/STOP”一下就会停止充电。
锂电池储存控制
        该功能适用于给不需马上使用的电池充/放电。程序是为充或放特定的初态电池设计的。用类型来分类:3.75V Lilo,3.85V LiPo,3.3V LiFe。如果该初态电池超过了存储电压,程序开始对它放电。
        在此屏下,你可以为电池包设定充电电流和电压。充电和放电会让电池达到“存储”状态的电压。
        此屏幕显示了充电进程的实时状态。按“BATT TYPE/STOP”一下就会停止充电。
锂电池放电
        左侧值表示的放电电流不能超过1C,右侧的值不能低于生产商推荐的电压以防止过放。按“START/ENTER”键超过3秒来启动进程。
        此屏幕显示了放电进程的实时状态。按“BATT TYPE/STOP”一下就会停止放点电。
在放电过程中平衡点压以及监视特性
        当处于“存储”和“放电”进程时,处理器监视着每节电池的电压。为实现此功能,把单独得电池连接在充电器上。如果任何电池的电压有异常,B6会显示错误信息并强制结束程序。所以如果有电池损坏或断开,你可以看到错误信息并按“INC”来得知哪块电池损坏了。
        处理器发现一个电池的电压太低了。
        第4块电池损坏了,如果是发生了断路,电压值可能是0。
为NiCd/NiMH电池充电
        这个程序是用应用了R/C设计来给NiCd/NiMH电池充电和放电。你可以按“Start/Enter”键使其闪烁,然后用“INC”键或“DEC”键改变参数值。按下“Start/Enter”键后数值就会被存储。
        该程序用用户设定的电流充电。在“auto”状态,你需要设定充电电流上限以避免输入过度电流带来的危害。在“auto”充电模式下,一些低电阻、小容量的电池可引发较高的电流。
        但是在手动模式,它将按你所设定的电流充电。你可以按“Start/Enter”键使其闪烁,然后同时按下“INC”键和“DEC”键切换模式。

楼主:
此屏幕显示了实时状态。按“BATT TYPE/STOP”就会停止程序。会有声音发出指示程序的结束。
为NiCd/NiMH电池放电
        设定左侧的充电电流和右侧的终止电压。充电电流的范围是0.1~1.0A;终止电压的范围是0.1~25.0V。按“START/ENTER”键超过3秒来启动程序。
        屏幕指示了放电状态。你可以按“START/ENTER”键改变放电电流。再按一下“START/ENTER”键以存储该值。按“BATT TYPE/STOP”就会停止放电。会有声音发出提示放电结束。
NiCd/NiMH电池的充/放和放/冲循环
        在左侧设置次序,在右侧设置循环的次数。你可以通过此程序让电池得到平衡,恢复它或使它逐渐适用。可以设置一个暂时的冷却步骤。循环次数范围是1~5。按“BATT TYPE/STOP”就会停止程序,按“START/ENTER”键改变充电电流。程序停止时有声音提示。
        当它接近尾声时,你可以看到充或放的电量,按“DEC”键或“INC”键显示每次循环的结果。
Pb(铅-硫酸)电池程序
        该程序只适用于充标称电压为2~20V的Pb(铅-酸)电池。Pb(铅-硫酸)电池与NiCd/NiMH电池完全不同。相比他们的容量,他们只能提供较小的电流,这同样约束着充电过程。结果是,适合的充电电流只能有容量的1/10,Pb电池不能快速充电,请遵照生产商提供的充电指导。
        按“Start/Enter”键使其闪烁,然后用“INC”键或“DEC”键改变数值。按下“Start/Enter”键后数值就会被存储。
Pb电池充电
        设置左侧的充电电流以及右侧的标称电压。充电电流的范围是0.1~5.0A,电压要和待充电池的类型相匹配。按“START/ENTER”键超过3秒来启动程序。
        此屏幕显示充电(译者注:原文discharge,疑为charge)的实时状态。按“START/ENTER”键改变充电电流(译者注:原文discharge surrent,疑为charge current),再按一下“START/ENTER”键以存储该值。按“BATT TYPE/STOP”就会停止充电。
Pb电池放电
        设置左侧的放电(译者注:原文charge,疑为discharge)电流以及右侧的标称电压。放电电流的范围是0.1~5.0A,电压要和待充电池的类型相匹配。按“START/ENTER”键超过3秒来启动程序。
        此屏幕显示放电的实时状态。按“START/ENTER”键改变放电电流,再按一下“START/ENTER”键以存储该值。按“BATT TYPE/STOP”就会停止充电。
数据保存程序
        为了您的方便,B6拥有数据保存和载入程序。可以保存五组电池的细节数据。你可以在充放电之前重新读取这些数据而不需要再次设置。按“Start/Enter”键使其闪烁,并用“INC”键或“DEC”键改变数值。
        在屏幕中设置参数不会影响到充放电过程。他们仅仅显示电池的细节。这是一个NiMH电池包的例子,它含有12节电池,容量是3000mAh。
        设置手动模式下的充电电流或自动模式下的电流限制。同时按下“INC”和“DEC”键让显示电流的区域闪烁,以此改变充电模式。
        设置放电电流和终止电压。
        设置充/放次序以及循环次数。
        保存数据。
载入数据程序
        这个程序载入“保存数据”程序所保存的数据。按“START/ENTER”键让显示数据的区域闪烁,并按“INC”或“DEC”键超过3秒以载入数据。
选择你要读入的数据的序号。你要的数据就会显示。
载入数据。
程序中的若干信息
        在充电或放电过程中,你可以从LCD显示屏中取得若干信息。按“DEC”键,显示器就会显示用户设置。按“INC”键可以监视充电器每个接口上的电池的电压。
        进程结束时的终止电压。
        3-pin接头选择为USB口。
        当使用温度探头是显示外部温度。
        当前输入电压。
        电池与每个口相接;你可以检查电池包中每节电池的电压。当充电器右侧的每个接口都连上时,程序会显示最多6节电池。电池包需要有个与每节电池都相接的输出接头。
警告与错误信息
        B6包含各种检测进程和电子器件状态的功能。如果有错误,屏幕就会显示出错原因并发出响声。
        错误的反向连接。
        电池连接中断。
        输出端短路。
        选择了错误的锂电池包电压,请检查。
        电池包电压选择错误!
        充电器因某些原因发生故障,请寻求专家意见。
        电压低于设定值,请检查电池包所含电池数量。
        电压高于设定值,请检查电池包所含电池数量。
        电池包中某电池电压过低,请检查每节电池电压。
        电池包中某电池电压过高,请检查每节电池电压。
        发现错误连接,请检查接头和导线。
        内部温度过高,请冷却。
        处理器无法控制供给电流,请维修。
保修和服务
        在购买后的一年内,我们保证产品不受制造或装配缺 陷的影响。保修仅适用于购买时材料或运转出现的缺 陷。因这些缘故,在此期间,我们将提供免费的维修或更换服务。
        你将被要求出示购买凭证(发票或收据)。保修不对因任何用户错误使用、篡改或不遵循产品手册产生的损坏或继而的损坏有效

网友:
不错,好样的。收藏了。

网友:
好的,收了

网友:
顶lz,好样的

楼主:
没有图 对照原版说明书吧

网友(2011-02-17):
写得很专业啊。

网友(2012-05-18):
标题

内容收藏了,好贴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