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FG的控电还真不好找,太窄了

楼主(2010-10-21):
2S的电池,本来很好DIY的,就是妈D太窄了,无论控电还是动力电还是手机电,没找到这么窄的。
淘宝有家2600mah的,就只是2S 5C的卖到92块,真是奇货可居啊。

楼主:
就两个手指头宽,2cm上下

网友:
不会吧,随便找个2S 2200MAH 的锂电把插头换一下就可以了,很简单!

网友:
完全同意LS说法。我用一块旧3S动力电,去掉一片就可以了。

楼主:
我拆了两块,太宽了,塞不进去哎

网友:
我做了二块,一块用报废的3S 2200,拆掉一片最差的。

另外做一个,淘宝买的3000mAh/2C电芯 (10来块一片),自组了一个

网友:
我用薄型的笔记本电芯拆的,比动力电安全多了
其实18650的电芯也能勉强放下。。。

楼主:
测了下,发现电池尺寸是130*35*18。
正好四节18650的大小。
18650应该是直径18MM,长65mm。

网友A:
四节18650容量利害了,2s2p一下,5200mAh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四节18650容量利害了,2s2p一下,5200mAh

太大了,原装的该是17mm直径的,换成18650粗了一点。
就这1mm害我把8fg的电池仓后盖给蹂躏了。
最后终于塞进去了,5200mah,用了大概三小时,从8.4降到8.1V。真爽
如果有朋友想用,最好还是用2节,塞得轻松点。。。重量也轻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