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船用双向有刷电调怎么设置?

楼主(2010-10-21):
设备: 天6C控,320A有刷电调,双380有刷电机,PowerPro标准舵机,7.2V电源

3通道接电调,4通道接舵机 附上接线图

先开控油门最大(居中,最小都试过),再开电调电源,出现的现象:
1。舵机看似正常,就是有抖动,不太稳,估计这是舵机质量问题,看上去就很山寨
2。接受器和电调的灯一直闪,电机象蜂鸣器一样一直在叫,D  D  D  D  D  D  D,一个节奏的,推油门电机没有任何反应,就是叫

这情况反复持续了多次,不知道怎么一来,突然电机动了,可以完全用油门控制了,最大全速最小停车。不知道是怎么好的,感觉好像是油门推杆要360度转一圈就设置好了,不清楚

问题:
1。突然关控,电机全速转,这样船用会出问题,怎么设置成关控,电机停转?
2。这是双向电调,怎么设置成可以前进后退的?

请高手教下船用有刷电调怎么设置?

楼主:
接线图,图中电机上的电容已经拿掉了

网友:
帮你顶一下了

楼主:
谢谢LS帮顶。
没人回答,问题自行解决了,封贴。

网友(2012-02-27):
哥们打听个事,这个电调怎么设置,我的车车也是这电调有年头没用了,不知道怎么设置了,现在开机后只是一个劲的滴、滴、滴、舵机和电机都没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