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好凤凰不能运行,提示我的显示屏分辨率不支持,怪了

楼主(2010-10-21):
我用的Dell190S的屏,19寸,分辨率1280*1024·60HZ,但是一运行凤凰就提示屏不支持。

怀疑凤凰内部缺省设置了较高的分辨率,但是没法进凤凰就没法修改。
不过这个怀疑也不太准确,因为同样版本的凤凰在我另一台电脑上却跑得很好,也是19寸的屏

谁能帮帮我啊?

补充:
我用的是普屏,分辨率是1280*1024,不知怎么搞的,凤凰现在运行在1440*900的分辨率,1440大于1280,所以提示超出显示范围。
现在的问题就是:如果不进凤凰就修改软件的运行分辨率

网友:
会不会是显存不够呢

楼主:
应该不会,刚买没多久的Dell 780,ATI 4550,显存不清楚。

楼主:
提示要我改到1280*1024·60HZ去,可我现在就是用这个分辨率啊,郁闷

网友:
没遇到这情况~等大虾援助

网友:
是凤凰2.5吗 没遇到过这样的情况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的Dell190S的屏,19寸,分辨率1280*1024·60HZ,但是一运行凤凰就提示屏不支持。

怀疑凤凰内部缺省设置了较高的分辨率,但是没法进凤凰就没法修改。
不过这个怀疑也不太准确,因为同样版本的凤凰在我另一台电 ...

这个不用怀疑 我用1920 1080 都很好

楼主:
是2.5S,绿色免安装版,无门无派光盘带的。

谢楼上各位捧场指点,继续等答 案

楼主:
刚才用print screen键截屏,本来想把提示截下来给各位看看,哪知道截下来是这样的

原图分辨率是1440*900,宽屏,看来还是要想个办法不进凤凰就修改分辨率

网友:
应该不会的,我用1024X600都可以飞的,你全部删除了重新装下呢?或者看看哪个INI文件里有关于分辨率的设置。

楼主:
目前来看,我的怀疑是正确的,屏只支持1280*1024,而且设置却是1440*900,其中1440已经超出1280,那个提示不是软件给出的,是屏给出的,因为从来没见过,且界面不错,错以为软件的提示。

现在的解决办法就是不进凤凰修改软件的运行分辨率,我搜下注册表先,谢谢各位了。

楼主:
注册表搜索完毕,用phoenix关键字搜,没有发现,运行文件夹和我的文档文件夹中只有一个diagnostic.log文件是今天修改过的文件,只是记录凤凰的运行日志,看了下,确实是以1440*900的分辨率运行,摘录如下:

Application created
Entering program runtime...
Refreshing USB devices...found 8 new devices
2 devices...done
Refreshing USB devices...found 8 new devices
2 devices...done
Altering window...done
User switched away from the application
Altering window...done
Altering window...Updating rendering device:
  Resetting resources...Destroying: simSceneShadower_shadowMap...
  done
  1440x900 @ 60Hz
  fullscreen mode
  Vsync: On
  Antialiasing: Off
  Resolution change failed
done
Handling lost device:
  Changing display mode...  done
  Restoring resources...simGraphics::onCamerasChanged>>>>>>>>>>>>
Loading: simSceneShadower_shadowMap...
  done
Lost device handled
Loading: transmitter_main.bmp...
Loading: transmitter_numbers.bmp...
Loading: TX_mount.geo...
Loading: TX_stick.geo...
User switched away from the application
Altering window...done

楼主:
又试了下全部删除也还是不行,NND,这么难搞

楼主:
自己顶一下,看看有没有高手知道?

问题现在确定了:就是如果不进凤凰就修改软件的运行分辨率

网友:
找台分辨率高的显示器进凤凰,修改分辨率后再换回来。

楼主:
已经按楼上办法解决,多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