捡到的宝贝?准备改一个电焊机,请大伙出出主意

楼主(2010-10-21):
捡到的宝贝,准备改一个电焊机,请大伙出出主意
有铁芯(就是有点大),也有线圈(好像也有点粗),还有六个整流二极管,200A的,
黑色的电缆就是焊把线,很柔软的。
改一个家用的小电焊机,应该能行吧
我估计原来应该是一个点焊电源?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网友:
着什么啊

网友:
直接用就OK    还改什么呀    难道想改戍交流的吗

网友:
LZ不要改啊!

网友:
上详细图,这个应该就是一个焊机吧?

网友:
不知道原来是干什么的吗?

网友:
有三组线圈,三相的

楼主:
从废品堆里捡的,不知道原来是做什么的
原来是三相的,降压后用六个二极管整流成直流
等有空拆解一下看看

网友:
看着象直流电焊机

网友:
三相家用不合适

网友:
我知道这是干吗的啊,这是汽车启动机带充电和电焊功能的啊,我有一个,可惜变压器被偷了啊

网友:
这下楼主又有的折腾了

网友A:
这个论坛有意思,点焊改电焊,电焊改点焊,慢慢折腾吧!

网友:
好像是老式电镀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论坛有意思,点焊改电焊,电焊改点焊,慢慢折腾吧!

    全靠折腾学知识呢,折腾折腾就都折腾明白了

楼主:
对,也有可能是电镀电源。是直流的
不像是汽车起动机充电的
这个家伙电流很大,估计至少500a
其实就是一个三相的变压器,二次是铜条,可能由于电流不够,又用电焊机把线和原来的铜线并联(就是现在看到的黑色电缆)。等有时间清理一下,看看只接一相输出电压是多少

网友:
这是个嘛呢

网友:
这宝贝,用料十足啊:loveliness:

网友:
是不是等离子切割机

楼主:
今天有点空,拆了一点点

调整大小

拆了两组后加的电缆,看来原来是为了提升电流的

拆了两组后加的电缆,看来原来是为了提升电流的

调整大小

控制部分

控制部分

调整大小

控制部分简图

控制部分简图

网友(2011-05-15):
我怎么就捡不到这种垃圾的呢?  郁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