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下这条 丝杠螺距是多少啊? 上图了

楼主(2010-10-21):
T型丝杠 我要从网上购买配套的丝杠丝锥回来做螺母 不知道螺距怎么算 那位帮俺看看 这根丝杠螺距是多少
是3毫米么   丝杠直径是12MM

网友:
我看是2.5mm的

网友:
英制,3.175

网友:
看是2.5

网友:
2.5  5  10  。。。均有可能

网友:
2.5MM? 有这么不标准的么? 换算英制单位是多少?那个换下

网友:
我看是2.5。20个正好50mm。

网友:
对了,要看几头。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教一下 什么是几头啊?     我现在搞的真是晕了

网友:
拍个丝杆头或尾部的照片。。。。

楼主:
回复 网友B:

哦 知道了     这个丝杠是 一头的   一头有个联轴器  另一头是悬空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 知道了     这个丝杠是 一头的   一头有个联轴器  另一头是悬空的

你还是没有理解几头,丝杆的端面,有几个螺纹的头,还不懂就用手指甲顺着螺纹槽转一圈看看是否是在下面一个槽,还是跳过N个槽,只是下一个,就是一头(单头),跳过N槽,就是N头。不过根据你提供的照片螺纹的斜度来看应该是一头的,基本上就是2.5螺距的丝杆。

网友:
应该是单头的,2.5吧,但一般有这规格吗?

网友:
很明显是单头2.5的T杆

网友:
不象2.5,
有点象英制2.54(1/10英寸)的

网友:
公制单头螺距2.5

网友:
上螺纹样板靠上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学习了!
同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