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三通直机接收板能用吗?

楼主(2010-10-21):
新手求教,三通直机接收板,有一路是控制尾
电机
的,请问各位能不能把这一路改为控制
舵机
的,如果可以,请说具体一点,谢谢各位!

网友A:
要接一个有刷-无刷转换器,不过这玩意很贵
要么就直接接电磁舵机

网友B:
找个电压控制转 PPM 控制的 单片 做一个吧 不知道是啥的接收 搞不好直接从接收信号里 就能提出来 PPM 信号呢

楼主:
谢谢楼上的兄弟,接个电磁舵不错,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