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老手帮帮忙 。

楼主(2010-10-21):
我想问一下380电机好要多少伏电压
还 有的买的刚波转起来有点晃啊?
[localimg=400,226]1[/localimg]
有什么办法吗?打家帮帮我,先谢谢啦

楼主:
我的M1A2的底盘

网友:
一般有1.5伏电机就转了,额定应该是6伏,达到6伏扭力才够大,刚波晃的话,只能再买另一套散的钢波齿看看,不想买的话,就买一罐美孚润滑脂,把波箱倒满,波箱封死,齿轮在油脂里面转,噪音,虚位都有所减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