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雕刻机步进电机都用4线的呢?

楼主(2010-10-21):
各位老大,进来许久,斗胆发问。为何步进电机及驱动板都用的是AABB的四线的呢?
我买了个单片机开发箱,带的小步进电机是5根线,一个电源,四路线圈轮流通电的那种,可是后来买的几个打印机上大一点的步进电机有4线的,也有5线的。雕刻机选用那种电机有什么原则吗?谢谢各位啦

网友A:
原因吗!四线驱动比五线的平滑所以噪声也小点吧!

网友:
呵呵,因为市面上2相四线的最多最便宜

所以大家也就用了。性能上也能达到要求。

网友:
学习、研究中!:loveliness: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因吗!四线驱动比五线的平滑所以噪声也小点吧!

反了,五线的比四线平滑

网友:
应该是价格原因吧 2相四线 电机和驱动都比较便宜

线切割上面用的是5相10线 好像驱动比较麻烦

网友:
主要是价格问题

网友B:
五线的比四线平滑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五线的比四线平滑

要分情况。。。

5线的有两种,一种是五线五相的,这种肯定比四线平滑,

但LZ说的五线就是我们平常用的那种两相6线(公共端短接了),
单片机实验不方便做成全桥驱动,
而这种“5”线可以用便宜的ULN2003做半驱动。。。

半桥驱动的两相6线不见得比全桥驱动的两相4线平滑。。。

网友C:
为什么我的57步进是三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我的57步进是三线的?

这么神奇。。。
上图赏赏。。。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我的57步进是三线的?

应该不是步进电机吧

楼主:
感谢各位的答复,
三线的电机是不是有一根断在里边了啊。能不能转哪

网友D:
 三相步进就是三线的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三相步进就是三线的啊

不懂别瞎说。三相基本都是反应式的,6线。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懂别瞎说。三相基本都是反应式的,6线。

不要很懂的样子好不好
====================================
品牌: JAPAN SERVO
規格: 三相三線
          KT60KM06-002
          24V 3A
          1.65Ω 0.6DEG

网友:
进来来看看,长长见识

网友:
能转,正常好用中.

网友:
哇。。。
这个不错。。。
有机会买个玩。。。

网友:
 我还以为是拿无刷当步进了,原来真的有3相的步进啊~!

网友:
其实步进电机本身就是无刷的,没玩过无刷电机,是不是就是步距角很大的步进电机啊
三相步进电机通常6线,三角形接法,就成了3线的,允许电流增加了,所以转矩增加。

网友:
大步进三相的比两相的驱动器成本要低很多,
用三个半桥就OK了.

网友:
长见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