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插头前面的两个孔是这么用的

楼主(2010-10-21):
说实话 我滴一次看到被雷到了 呵呵
不要说我OUT了 真要说拿出证据:loveliness:

网友:
 这锁也要很小吧.应该不好买

网友:
真的要用,就换根电源线不就得了?

要锁就所设备,或者锁放设备的房间了!

网友:
不错!

有点行为艺术的感觉!

网友A:
强大,这都想的出来,哪个孔应该是卡插头用的,对应的插座里面有突出的圆球面,查进去就卡住了,不容易脱落``

网友:
不错,哈哈!!我也明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强大,这都想的出来,哪个孔应该是卡插头用的,对应的插座里面有突出的圆球面,查进去就卡住了,不容易脱落``
有见解,平时还真没想过这个问题

网友B:
这个我上初中是一哥们跟我说
他娘怕他耽误学习把家里的电视机插头就给锁了
并且是锁头同时穿过两个洞锁住的

上课的时候跟我抱怨
我跟他说
这个好办

在锁头和插头的空隙塞一圈纸
另取一根带插头的电线
分别接到插头上
就可以看电视了
结果他就这样没考上高中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我上初中是一哥们跟我说
他娘怕他耽误学习把家里的电视机插头就给锁了
并且是锁头同时穿过两个洞锁住的

上课的时候跟我抱怨
我跟他说
这个好办

在锁头和插头的空隙塞一圈纸
另取一根带插头的电线
分别接到插头上
就可以看电视了
结果他就这样没考上高中

现在我矛盾了 到底谁是坏人呢

网友:
那就是个锁孔

网友:
我被电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我上初中是一哥们跟我说
他娘怕他耽误学习把家里的电视机插头就给锁了
并且是锁头同时穿过两个洞锁住的

上课的时候跟我抱怨
我跟他说
这个好办

在锁头和插头的空隙塞一圈纸
另取一根带插头的电线
分 ...

你那个哥们现在该埋怨谁呢

网友:
原来如此啊~才知道~

网友:
好注意,明天去买把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