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简易分度头的使用

楼主(2010-10-21):
求助简易分度头的使用方法,谢谢~~

网友:
没用过能多拍几张吗

楼主:
每次只能一张图片?

楼主:
还有一张

网友:
配合夹头使用的! 转动后面的那个手柄使夹头夹紧! 松开那个螺丝.就可以转手柄就可以分度了! 没用过这种只用过差不多的!

网友:
外圈36度
加内圈10个空分10度
36度 成 10度===360度

网友:
应该类似游标卡尺的原理吧?

网友:
以8度为间隔为例:

1、以小盘0孔(应该最左边)对准大盘0孔,插入销子,锁紧,加工。
2、以小盘0孔(应该最左边)基本对准大盘1孔,小盘2孔对应一个孔但略偏差,略转动大盘,让小盘2孔与此孔完全对准,插入销子,锁紧,加工。
3、以小盘0孔(应该最左边)基本对准大盘2孔,小盘2孔对应一个孔但略偏差,略转动大盘,让小盘2孔与此孔完全对准,插入销子,锁紧,加工。
4、依此类推......
申明:没有此设备,推断的,不正请指正。

网友:
我估计这个和游标卡尺的原理是一样的,大盘是36孔的,我数了一下,9个孔是四分之一圈,上面的十个孔的孔距是9度,大盘上的孔距是10度.当销子在0孔里时,角度为0点,想要1度,就将销子插到一号孔里和大盘上的对齐,因为销子换了一个孔,移了9度,和最近的大盘上的孔对应的话,大盘就要移动1度,想要2度的就插到2号孔里,因此这个分度盘的精度是1度.想想DIY一般也够用了,请问LZ,这个是多少钱的?在哪里买的?不方便说的话,就PM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