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好盈电调的问题!!!

楼主(2010-10-21):
我原来买的是好盈18A电调,拆开发现与30A的好盈电调只是功率管多少的差别,于是用相同的功率管焊上以为可以改成30A的电调,谁知道出现了推大油门电调保护的故障,请教各位朋友这是什么原因呢?是不是电调过载保护还是加了功率管后不兼容出现的故障啊???

网友A:
应该是大电流保护,要不都你这个改法 厂家还怎么挣钱

网友B:
你确定mos管型号一致吗?30a和18a在pcb板上的可能还是有区别的哦

网友C:
我用25A的控制板配上自制的MOS板,分别是40A,60A,80A.用下来无大电流保护现象,倒是要注意超温保护。有兴趣的话,以后上点图,
只是焊功太差,会让大家见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