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经解决,分享经验)UN-A6 Plus两个风扇只一个转,正常吗?

楼主(2010-10-21):
我用3A充电,UN-A6 Plus两个风扇只一个转,正常吗?我没用过5A或更大的电流充过。是不是A6自己根据电流大小和探测到的温度高低来决定启动一个风扇还是两个风扇啊?

=======2010.10.26补写解决经验============
原因是A6的风扇和装配都太次了。我问了A6厂家,告诉我把螺丝松一下应该会好。于是我松了螺丝,原来会转但声音大的那个风扇,声音小点了;
原来不转的还是不转,又仔细检查发现有两个扇叶是断裂的,卡住了,于是把卡住的扇叶撕下来,风扇恢复了运转。
测试风扇方法:在不充电时,同时按住+,—两个按键几秒,风扇会自动启动。
总体感觉,风扇质量比较差,装配工艺也差。声音比较大。

网友:
说到A6,就来气了,我今年5月买的A6,现在风扇也坏了(买来马上就夏天了,太热都没怎么飞。一个月出外场不 超2次)还要重新买风扇

网友:
风扇  那么容易坏

楼主:
是不是A6自己根据电流大小和探测到的温度高低来决定启动一个风扇还是两个风扇啊?

我会转的这个风扇噪声挺大,就象是轴里不润滑似的

网友:
UNA6 plus的风扇是2个并在一起的,要转应该一起转!另外我的风扇有点刮边框所以声音大,拆开看是装配的问题,重新调整一下就没声音了!

楼主:
难道我的新A6就有一个风扇是坏的?
谁知道这个风扇的电压参数,我回头买个换上

网友A:
我也是刚买的A6,到现在充电都没转过!是不是到了一定温度才转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刚买的A6,到现在充电都没转过!是不是到了一定温度才转啊!?
一个是到了某个温度。另外好像超过2A还是3A充电,一开始充就转。

网友B:
这个风扇问题我来说一个我的,我新买来的A6 PLUS  ,回来发现螺丝上得都不怎么紧,就都重新紧了下, 后来给电池充电 ,  充的是一节 6S   30000MAH的电池(没有打错字,就是30000MAH)  没敢跑到极限8A,用的6A充电, 当时风扇一个也不转 ,我想也对, 刚充电温度还没有上来了,不转也对,过了一会,就报警了,  一摸充电器都烫手,  我这下发现不对了,这么高温度网扇还不转就怪了,后来拆开把风扇拆下来,一加电,转啊,安上去又不转了

这奇了怪了,后来经多次试验发现,PLUS用 的网扇太次, 上逻丝紧了的话,网扇架子变型, 造成网扇轴卡氏不转了,后来把网扇 的逻丝都不上紧,再试就都转了,

用了两天,心里老怕它哪天不转了,去电子城买了两好的回来,上紧,没有问题,用到现在,声音也很小,再也没有不转过

网友:
看起来现在买A6还要自己换好点的风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风扇问题我来说一个我的,我新买来的A6 PLUS  ,回来发现螺丝上得都不怎么紧,就都重新紧了下, 后来给电池充电 ,  充的是一节 6S   30000MAH的电池(没有打错字,就是30000MAH)  没敢跑到极限8A,用的6A充电, ...

请问你买的的风扇是什么参数的?电压、转速之类的。不能只是大小一样就行吧。我也按照你的参数去买俩。谢谢了。

楼主:
=======2010.10.26补写解决经验============
原因是A6的风扇和装配都太次了。我问了A6厂家,告诉我把螺丝松一下应该会好。于是我松了螺丝,原来会转但声音大的那个风扇,声音小点了;
原来不转的还是不转,又仔细检查发现有两个扇叶是断裂的,卡住了。于是把卡住的扇叶撕下来,风扇恢复了运转。
测试风扇方法:在不充电时,同时按住+,—两个按键几秒,风扇会自动启动。
总体感觉,风扇质量比较差,装配工艺也差。声音比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