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快来帮我看看啊 450尾巴声音不对 震动不小啊

楼主(2010-10-22):
以前好象也听见450尾巴有过这样的声音油门大一点尾浆直接就射了
今天450又出现这样恐怖的声音 高手来帮我看看 这个声音正常不 我怕射
油门大点就翁翁的 肉眼基本看不出垂直尾翼有双影
手摸明显震动比较大 比机身那里大多了
尾旋翼才配过平衡的 尾轴也没见双影 肉眼看尾浆也没双浆啊

网友A:
尾浆砍花没有?如果花了锉平就好

网友B:
还看不到视频!       检查尾桨夹里的固定螺丝!!!  以及变距连接固定螺丝! 。。。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看不到视频!       检查尾桨夹里的固定螺丝!!!  以及变距连接固定螺丝! 。。。

谢谢 阳台狭的回复
你说这些我今天已经另外安装过了 尾推也是才换的ALZ哪个双推 这些螺丝都上过胶的 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尾浆砍花没有?如果花了锉平就好

哥哥 我的尾浆才换的新的

网友:
应该是尾中联不正吧.
如果排除是尾中联的问题,就是ALZ哪个双推引起的了
你看看转动时候双推的铜套是否在上下跳动,ALZ的铜套精度不怎么样

楼主:
王子的意思是这个声音不正常拉
中联问题 比较大吧 我也郁闷 买回来5个中联都比我原来的长了一毫米 以前的也有短一点点的螺丝装太紧浆夹就不顺滑 这个就叫精度不够吧 我明天看看还有中联换不
谢谢你

网友:
装上大浆试试,

网友:
看看尾波轴成是不是有虚位了

网友:
感觉这些都可以照安装顺序来检查。

轴-中联-桨夹-尾推,桨。

不知道这样对不对。

楼主:
换了个中联。等下去试试。看样子光驱轴不能用了。

网友C:
查看你的尾轴承
用手拿着尾轴轻轻的摇下,看下尾轴是否松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查看你的尾轴承
用手拿着尾轴轻轻的摇下,看下尾轴是否松动

有点晃动 我的新轴承都晃  大家用的什么轴承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