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造客轮 A篇 一些疑问

楼主(2010-10-22):
我没事想造船玩玩  现在基本差不多了,就差组装了,但是还有一些问题存在请大家帮忙。问题如下
1.环氧树脂  是漆还是胶  我要用在船上应该用什么样子的.

2.我的船尾已经弄好3个孔自由式的,一个我会  但是如果安装2个螺旋桨,请问2个奖是一个方向转的吗?

3.我的电力设备6v 电瓶,请问动力设备应该用什么好,要有刷电机的,船长2050mm  宽390mm高600mm

你们的回答是我更好的发展,这里先谢谢了

网友:
环氧树脂是胶不是漆,具体用什么型号的,我不太清楚。
两个螺旋桨的需安装方向不能一样。
550电机

网友:
这么大的船2个500可能还不太够吧?
6V一定不够,至少2个6V串联12V
个人建议,不一定对

网友:
强烈要求上图~!

网友:
哥哥啊,你这个比例好夸张哟```2米多,你要搞两个580了`````螺旋桨要正反桨才可以,否则会严重跑偏```

网友:
船长2050mm  !建议750*2电机,电调320A*2,电压么有刷电调最高支持8.4V。要高电压么就用机械电调水泥电阻!!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机械电调 水泥电阻 怎么个东西啊  这个东西没接触过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知道 一般船的缝隙 都用什么环氧吗  是不是2个配套使用啊

网友:
2m的船 要750电机了
机械电调 就和中学学的滑动变阻器差不多,就是分压作用,调节电机电压

另外我们队以前也试过整2m的电船,放的是12v电瓶X2,超级重。

或者你可以试下先做小船 70cm左右的 我相信会比较好做一些

楼主:
我不要他的速度  只要跑起来一般速度就行了,12v电调不好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