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 哪种模拟器比较好 对电脑配置有什么要求?

楼主(2010-10-22):
新手求助 哪种
模拟器
比较好 对电脑配置有什么要求? 请老鸟把每种模拟器的优缺点都介绍下哈,………不是我懒得差查帖………我现在没在家里,手机上的论坛……

网友A:
现在流行的就是凤凰和G5,好像用凤凰的人要多一点。
只要不是老掉牙的机器都可以用。
你可以买个多合一的加密狗就行了

网友B:
我在用G3.5/ G4.

网友C:
我在用G3.5 G4

网友D:
两个都用过,现在用G3。5 和G4,感觉凤凰中的机机有点太稳了,还有就是练习悬停G4有个圈子比较好练习。机器配置不高的话,把机场调成照片就好多了。

网友E:
我偏爱凤凰3.0 !!

网友F:
个人感觉 G4适合新手练习悬停 定点悬停(有界限标记和引导) 凤凰参数设置比较详细 可以根据自己的真机设置参数 容易和自己的真机过渡衔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