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T3G调好后~飞行的时候可以调控上的升降和副翼的微调么?

楼主(2010-10-22):
YT3G~飞起来悬停的时候有点往左边飘~总要往右带点副翼~

请问~3G是否可以像有副翼似的~飞行的时候通过调整控上的微调开关来修正副翼和升降?

网友A:
引用 楼主:
YT3G~飞起来悬停的时候有点往左边飘~总要往右带点副翼~

请问~3G是否可以像有副翼似的~飞行的时候通过调整控上的微调开关来修正副翼和升降?

调好了就不漂了。飘说明没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好了就不漂了。飘说明没调好

 这是调的第二遍了。。。回家继续调。。。。

ps 如果有风的话~起来后自己也会飘的吧?这个时候能否通过调整升降和副翼的微调开关来稍微修正?还是说用3G系统的时候是不能动升降和副翼的微调开关的?

还有~我的飞机起飞即将离地的时候有一点点往左偏~就是说明十字盘没调平是吧?

非常感谢~

网友B:
按照官方视频的说法,外部微调可以动,内部微调(sub trim)不能动。

网友C:
3G設定好后,請不要調整控上的微調或SUB TRIM,這會造成陀螺儀誤判
請LZ直接調整連桿長度,飛行過程中,如果動作太過敏銳,可以調整控上的 SWASH AFR 上的行程大小
或是EXP/DR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照官方视频的说法,外部微调可以动,内部微调(sub trim)不能动。

谢谢~官方视频在那里啊?能否告知?

楼主:
引用 网友C:
3G設定好后,請不要調整控上的微調或SUB TRIM,這會造成陀螺儀誤判
請LZ直接調整連桿長度,飛行過程中,如果動作太過敏銳,可以調整控上的 SWASH AFR 上的行程大小
或是EXP/DR

好的~谢谢~~~看来只能重新再调一遍了。。。

网友B:
亚拓的官方网站上有调机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亚拓的官方网站上有调机视频

ok~这就去看~~~~

楼主:
ps 视频上说3G调整后可以进行副翼和升降的微调~但是跟版主chi的说法就有出入了~希望有人能够给个明确的说法~

网友:
楼主和一楼的XD名字太相似了,看了几遍都以为是同一个人!!

楼主:
哈哈~要是水平也相似就好了~

网友C:
如果lz要調整控上的微調,建議不超過20%
微調的部份,個人建議調整連桿

网友D:
调了连杆导致十字盘不水平了呢?调什么?

对了,还能调JJ的重量,朝左偏可以把右边调更重点,呵呵。

看来YT的JJ今后买的时候还要同时买点配重铅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lz要調整控上的微調,建議不超過20%
微調的部份,個人建議調整連桿

恩~收到~我是希望把机器调到不去动微调就可以原地悬停~
但是在外场飞的时候~为了校正漂移而去调连杆~就要重新设置一遍3G系统~螺距也要重新设过吧~感觉会比较麻烦~毕竟外场条件有限不是~
所以要是能够像有副翼系统似的~飞行时可以利用副翼和升降的微调开关进行有限的微调~那将是件多么惬意的事情~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调了连杆导致十字盘不水平了呢?调什么?

对了,还能调JJ的重量,朝左偏可以把右边调更重点,呵呵。

看来YT的JJ今后买的时候还要同时买点配重铅块。

哎~要淡定啊~兄弟~~~
我玩了模型以后~感觉别的没长进~耐性是比以前好不少~

网友C:
引用 楼主:

恩~收到~我是希望把机器调到不去动微调就可以原地悬停~
但是在外场飞的时候~为了校正漂移而去调连杆~就要重新设置一遍3G系统~螺距也要重新设过吧~感觉会比较麻烦~毕竟外场条件有限不是~
所以要是能够像有副翼系统 ...

當機體飛行時偏左或偏右,只要調整舵機與十字盤間的連桿
調整這根連桿是不需要重設3G系統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當機體飛行時偏左或偏右,只要調整舵機與十字盤間的連桿
調整這根連桿是不需要重設3G系統的

那就太方便了~一直以为只要动过连杆就要重新设置3G~非常感谢~明天试试这样调整下看看~

ps 调整连杆要转一整圈~不能像用sub trim那样细致~所以如果我转了一整圈以后~又向右偏的话~是不是就只能调整sub trim了?

网友E:
其实重新进入3G设定调十字盘水平也很快的,进入3G设定后,第一阶调完十字盘水平后,后面的都一路跳过就可以了。这样也很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其实重新进入3G设定调十字盘水平也很快的,进入3G设定后,第一阶调完十字盘水平后,后面的都一路跳过就可以了。这样也很快的。

第一阶段后面的是很简单~但是在第一阶段十字盘重新调平后不用重新设置循环螺距和集体螺距么?

楼主:
昨天把左边的十字盘舵机连杆放松了一圈~悬停只是稍微有一些左偏了~今天准备再松一圈~
看来连杆松一圈的量很小啊~本来还担心松一圈后会不会右偏了~

网友C:
進入3G設定,主要也是要調整十字盤水平,但是真正的水平並不是與主軸垂直,而是無風狀態下懸停時不偏才是十字盤的水平
在調整十字盤時,如果左右偏移量多,請一邊鎖緊一圈一邊放鬆一圈,偏移量少,就只要緊一邊或者鬆一邊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進入3G設定,主要也是要調整十字盤水平,但是真正的水平並不是與主軸垂直,而是無風狀態下懸停時不偏才是十字盤的水平
在調整十字盤時,如果左右偏移量多,請一邊鎖緊一圈一邊放鬆一圈,偏移量少,就只要緊一邊或者 ...

这就完全明白了~~~十分感谢!!!
我调十字盘水平都是看十字盘和主轴是否垂直~一会儿就去调一下~下午试飞~

网友F:
使用3G系统,硬件调整很重要,机械调整后的飞机非常平稳,尽量要用机械调整,电子调整是起到辅助的作用。参考一下。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6

网友G:
我是先调十字盘 然后设置3G 没发现漂的问题

网友H:
机械调整很重要,机械调平拉,还有重心要配好点, 稍微靠前点点;基本上起飞就不会飘
还有 近地悬停的时候 有 地效  的  还有 有风的时候  都可能会飘动  一般 不要去修正微调  你跑下高速航行  就知道啦      修多啦 微调   在很多动作的基准就不好啦 容易歪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是先调十字盘 然后设置3G 没发现漂的问题

我也是啊~十字盘看着已经平了~才设置的3G~但是还有点左飘~
现在通过进一步调整十字盘和舵机连杆的长度~悬停现在是不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使用3G系统,硬件调整很重要,机械调整后的飞机非常平稳,尽量要用机械调整,电子调整是起到辅助的作用。参考一下。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350838&extra=page%3D6

我就是参照您的这帖子和铁汉的一个视频设置的3G~非常有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H:
机械调整很重要,机械调平拉,还有重心要配好点, 稍微靠前点点;基本上起飞就不会飘
还有 近地悬停的时候 有 地效  的  还有 有风的时候  都可能会飘动  一般 不要去修正微调  你跑下高速航行  就知道啦      修多 ...

折腾了这么久~我对机械调平算是感触良多了。。。。

网友(2010-12-31):
先顶一下,最近才收了个3G还没装机呢。学习下

网友:
学习了,关注无副翼,谢谢分享。

网友:
LZ 你这么扭结 不如买个十字盘调平器 完事了 直接调平 不用纠结 我就是一次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