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450动力问题

楼主(2010-10-22):
小油门起飞后,离地50cm左右就失速,刚到地又自动回复正常又升起至50cm左右再失速。。。变成青蛙跳了。。。
电池
满电(试了3个电都一样)听马达的声音不像缺相。。。

网友A:
电调检查过了吗,
还是像缺相,可能是电线接触问题。

网友B:
回复 楼主:
控,电调,马达是但一样有问题

楼主:
FY 599 pro
朗宇S2216-KV3800
好盈40A
3个Gening D95MG
奥泰 AS-9257D
KDS800
控是T6C没有什么好设的了(玩模拟时买的,迟早要换掉) 螺距油门最小时-2 油门最大时+10 测50%油门时+5(差一点点,4.8左右)
正常飞行15个起落,比较重的降落下地(脚架裂)后出现这个情况

网友C:
真是杯具。

楼主:
傻乎乎,把JJ拆了一次没有发现问题,最后装回时碰了一下6通的舵机,发现扫齿了(主要是没炸大桨,没有注意舵机,老想电调马达),换掉好象正常了。。。
因为这几天大风(台风鲇鱼来了),我试机的地方又只能在户外,有些飘,有些点头,听声音一吃风(4-5级风吧)就掉高度 ,这个正常吗?

网友D:
这个正常.

楼主:
调整马达进角,改低进角为中进角后,动力有所改善,但差别也不是很大。。。

网友E:
细心就会发现细微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