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10C在固定翼模式下如何把油门通道和5通道共用来控制拉烟

楼主(2010-10-22):
请问10C在固定翼模式下如何把油门通道和5通道共用来控制拉烟,,还有就是开了5通道和3通道混控后如何在空中关闭5通道~~
拉烟泵是由电调控制接到5通道的~~
哪位大虾知道的麻烦告诉我下~写详细点~谢谢了

网友:
3ch / 5ch連動?以前用的發煙泵沒有電調這東西、只有一個簡單的開關,就直接用第5ch或是第7ch控制on off。
就現在我身邊飛汽油機的帶拉煙也是一樣的方式,不太懂裝電調跟油門連動要做甚麼?一般的發煙油在發動機低速的時候預熱的溫度沒辦法引發煙,還是你有甚麼特殊配方?

网友(2011-05-29):
3通道是油门
你要把油门拿过来拉烟?那你油门放哪?如果你是要混控的话,进高级菜单启动一个混控,主通道设3通道;副通道设5通道;再把拉烟的线接接收机5通;
Mode按住不动就进入初级菜单,再按一次Mode就是高级菜单,里面有个Prog Mix,进去选择Normal下的任意一个INH
Rate是你想要混控的舵量百分比 可以调100%或-100%(舵往左打和往右打的区别,反正都通电,都没关系)
SW是你要设定开启混控或者关闭混控的开关,随便你
Posi是你要设定开关的哪一个位置为启动位置 如果选Down,你的开关往下拨时,混控启动,油门推上去拉烟放出;如果你这个时候把开关拨上去,混控关闭,推油门不再点燃拉烟,但是你拉烟早就着了,所以还一直冒
设定好以后必须在Mix那里把INH弄成ON,即启用这个混控

建议别和油门混控,你10C这么多开关,选那么奇怪的油门干嘛。用开关H多好,自动回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