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大家看下~这样的飞机配置值这个价吗~航拍有问题吗~?

楼主(2010-10-22):
飞机种类: 固定翼 遥控类通道: 四通道 参 数:飞机材料:轻木板翼 展:1100MM机 身 长:900MM飞机重量900-1000克左右飞行时间:90CC毫升油箱.大约8-15飞行距离:地面有效距离200米以上,空中500米左右全套飞机包含:1 飞机1套2 15级日本原装 NITROXRC甲醇发动机1个3 油固专用浆个(8X4)4 9克舵机5个5 接收电池盒1个,使用4节5号电池.6 油箱1个 90毫升 随机付送7 遥控器1套五通道(内有6通功能适合改装)8.模拟软件(各大厂家上百飞机,几是种模拟场景)/解密狗/转换线/9.HSP原装电池点火器(在别家没有充电的)13.15级浆罩一个14.舵机延长线30M2条15.Y线30CM16.三线开关17.油管一米合计:575元  主要想FPV DV重30克 可以航拍吗 对飞行有影响吗…能飞起吗 我是新手不是很懂哦 谢谢大家

网友:
推荐电动的  油机比较重 出现故障的原因也很多 新手操作失误的机率比较大  炸机对地下的 很威胁,而且设备也贵  航拍还要解决减震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飞机种类: 固定翼 遥控类通道: 四通道 参 数:飞机材料:轻木板翼 展:1100MM机 身 长:900MM飞机重量900-1000克左右飞行时间:90CC毫升油箱.大约8-15飞行距离:地面有效距离200米以上,空中500米左右全套飞机包含:1 飞 ...

值不值 ?! 是看你能從這台飛機領悟到多少? 學到多少
並不是用幾個銀子去衡量
如果您能從這台飛機上面獲益良多
在將這台飛機傳承下去
這就是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