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新手试做机机,赶上潮流,飞梦超轻2.4G 1.2g接收

楼主(2010-10-22):
新手第一次试做4通木J,基本完工,翼展37MM,(全长忘记了)
不带电装含2个直线舵机重16g,(这直线舵机真不行,正联系卖家,大家购买需谨慎)外带一个3g舵机(副翼)可拆卸
估计起飞重量30g,求老鸟推荐电装
制作全过程用时3个晚上,不多说上图!

有了之前的经验(前几天做过一架手抛炸坏了),所以龙骨采用1.5MM*2纹理纵横粘贴加强法

机翼3.6g

超级假组

上完成照吧,制作过程没照几张,抱歉了各位看官

涂装有点失败

貌似副翼开得有点小

尾翼做得有点烂,都是赶工出来的(连发帖都是赶出来的 )

尾翼蒙皮被烫坏了(没熨斗,用的电烙铁 )

杯具的直线舵机,不给力

副翼很小很小...

站起来了

蒙完皮后

设备舱里的飞梦2.4G接收

曝光

工作台和我的切割垫 (大家明白的)

完了附上图纸

网友:
抢到个沙发,爽啊
终于看到图了,“阿罗卡冠军”,好机机
不过楼主用料实在是太实在了,这个尺寸的机机,1MM轻木足矣

网友:
怎么我看不到图呢。

网友:
看文图纸貌似是灯笼机,应该蛮精致的。
呼唤搂主修复图片。

网友:
图纸收下咯~谢谢lz

楼主:
图片一补上,发个帖真不容易啊

网友:
搂主能否介绍一下你的蒙皮材料和方法。
这些微型骨架机蒙皮国内介绍得很少。

楼主:
回复 网友A:

蒙皮材料和方法参考的飞行披萨室内机版主的帖子,这机做强点感觉还是相当耐炸滴,不过重量有点不好控制,感觉30g有点重

楼主:
回复 网友B:

用的0.75mm蒙皮,骨架3mm,其他2mm

网友:
都是有米之人啊!学习了 嘎嘎

网友:
新手不错啊,手工还行,好像超重了

楼主:
谢谢各位模友对新手的支持,此机正在改造中,由于工作,更新较慢:loveliness:

楼主:
回复 网友C:

穷人哦,一套电装下来要心痛好久

楼主:
回复 网友D:

准备用7mm减速做动力,听说有30g+的静推力(10mm浆),保守估计整机起飞重量30g(250MAH电池)应该没超重吧

网友E:
我的7mm减速组,不知道发了什么病,微型轴承老是报废,7mm电机中间的轴套也容易脱出来。不耐撞,感觉还是无刷好,那个直线不知道是否和我的一样,我的飞60g机都没有问题的。做到很好。

楼主:
回复 网友E:

微型轴承老是报废?我都怕买了 无刷贵啊 不知道那个省电些 直线舵机用的1S还是2S供电?我的直线舵机经过一番摸索后发现主轴有点紧,现在已经能正常使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的7mm减速组,不知道发了什么病,微型轴承老是报废,7mm电机中间的轴套也容易脱出来。不耐撞,感觉还是无刷好,那个直线不知道是否和我的一样,我的飞60g机都没有问题的。做到很好。

看情况可能是轴变形的缘故。

网友:
回答:1、轴可能吧,没有仔细看,手里还有个微型轴承,再换上看看。用7mm这套动力飞你这个没有问题的。7mm性价比还是不错的,应该是我水平不行,老撞搞出来的。
2、对的,我的直线舵机买来也调整了下,加了点高级的油(不知道名称,反正润滑、除锈、等功能的),再有就是调节一下齿轮,这样行程就流畅多了。动力使用1-2s电的都可以。
3、机机做的确实很漂亮。

网友F:
手工不错,我咋感觉有点重呢

网友G:
回复 网友F:
对于37mm翼展可能确实有点重,出去副翼3g舵机用220MAH电池、7mm减速组(听说有30g拉力,考虑到扭矩的问题另购了100mm的4025的浆)配4530浆的话起飞重量也就28克,估计飞起来应该没问题 还有个问题,直线舵机前移后头感觉还是很轻,很失败

网友G:
还有一个胶水的问题请教各位老鸟,保鲜膜粘轻木用什么胶水好呢?(502,、AB胶、乳胶都试过不牢)谢谢!

网友H:
没看到接收机啊?

网友G:
回复 网友H:
大大,在倒数第6张

网友I:
来晚了,给楼主加分,手工很好呀 ,就是用料实诚了点

网友G:
谢谢楼上的X兄,还有各位大大、请不要忽略我们新手的提问啊

网友J(2012-10-29):
胶水用'包灵'牌泡沫胶

网友K:
其乐无穷啊好像超重了

网友L:
好手工,好机机,7mm减速带30克貌似我手头的减速组没那么给力。

网友M:
我用的是无刷 50克都毫无压力

网友N:
建议LZ用C1105莲花无刷电机重5.2克,1S3A电调1克,1S电+5030桨,推力38-42克,效率高寿命长。

网友O:
受不了,太piao亮了

网友P:
别建议了,
楼主2010年的帖子,
早就没下文了。

网友Q:
加油 为你喝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