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tal G VS Beast X

楼主(2010-10-22):
小弟最近打算入手一套无副翼系统。。3G看大家死机的太多了不敢买了。。现请问有哪位大虾用过此两款无副翼系统吗? 看中total G就因为它带高压集成接受。但是不知道支持不支持DSM2的2.4G。。Beast X好像不带接受把。。人家说是第一次把所有舵线插上设置好之后要是要连接受的不知道对不对哦。。请给位高人帮我拿下注意。
total G是2500左右 Beast X 是1300左右。。

网友:
total G不如用vbar了,Vbar更便宜些,而且用的人多,交流也方便。都可以用dsm2卫星接收。
BX 主打性价比。

网友:
只买贵的,不买对的

网友:
如果能收到拆机miniV8就好了,好想要一套,呵呵

网友:
beastx说明上说是支持卫星接收的, 然后又写现在还不支持, 论坛上多次有人问, 回答说等下次出货/更新固件时会支持, 不过已经半年过去了, 据说年底下批出货同时会由hh代理在北美上市, 估计价格会再降

total-g现在支持Spektrum卫星接收, s-bus还不支持
vbar都支持

网友A:
等明年一月吧 futaba的3轴已经出来了 GY750 带定速仪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等明年一月吧 futaba的3轴已经出来了 GY750 带定速仪的

total g和新款大vbar都是支持定速器的。

网友B:
mini V8真么有V8好使

网友:
引用 网友B:
mini V8真么有V8好使

只要震动处理得好,用在电直上没区别。

楼主:
我是买了想用在550上面。。请问哪款比较适合呢?之后上油直的时候也想用到。TotalG有定速集成接收油机的话线会干净许多不会一团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