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入手extra330L50s油电机,求电的动力配置

楼主(2010-10-22):
就是一般休闲飞,不飞暴力,请教电机用什么?商家建议4020,但他没有,用多少kv?,配什么桨?电池怎配?请师兄指点一下。
飞机参数:
翼展:1450MM

翼面积:37DM2

机身长度:1247MM

起飞重量:2250克

网友:
4250 KV 510    1407 桨  60A HY电调    6S 2600电池

和我一样

网友:
4250 KV 510    1470 桨  60A电调    6S 2200电池
1470 桨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

就买4250 KV510, 1407桨, 6s电调。电池用手上的3s2200串联。

网友:
这个配置 你可以试试13X6.5 APC-E桨 14寸桨太大了 还容易戳地

拉力不会小很多 但是电流和温度都会下降的

楼主:
谢谢指导!!
另外,电调用什么电调好呢?本人未使用过飞机用的6S的电调,一般的XXD 50A 电调能用吗?感觉它的EBC使用7805降压,在26伏下使用发热量太大吧?
手上船用的120A 6s电调感觉太重。
用什么合适??价廉物美的。
再次求教各位师兄!

网友A:
想用XXD的就得用标70A以上的。

网友:
支持6S的电调的60A 最好 最便宜的就是好盈60A铂金版

看着铝合金的外壳并不是很重 因为那是散热片 背面是塑料的

非铂金版虽然便宜几十元 可是功能少太多了

蝎子的电调太贵。。

楼主:
谢谢楼上师兄指导!

网友:
正好拆了 拍给您看看

过2天就要装到小镇哥哥推荐的A388上了

顺便说 好盈的电调自带的香蕉插与双天电机是完美配合

属于本人少数明智的投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想用XXD的就得用标70A以上的。

小镇哥哥 我的XXD 50A只敢当30A的用

只有ZTW的30A最坚强 32A最大电流都活了1分钟

网友:
铂金版电调还送2支尼龙扎带 很雷人 黑色的

买好盈10A 简单的包装想吐

60A铂金的倒是把顾客当人看

网友B:
请出神桨APC13X6.5 E,拉力3.6KG

数据仅供参考  因为是模拟的。。。

网友:
我的YAK54 50E用ZTW85A,4250 510kv,1507木桨,2600 25C 两块

网友:
900W功率计算 6S 最大电流仅40多A
对比4S  这就是高压的优势

留点余量 热量什么都会好一些

楼主:
恩,学习了,买了双天的电机和APC桨了,原装的14x7和仿的13x6.5。

谢谢各位师兄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数据仅供参考  因为是模拟的。。。

3.6KG拉力,够大的了。我飞的比较温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