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翔机] 被毒翻了----扛架便宜的3米机来报到----(爽飞视频在68楼)

楼主(2010-10-22):
蓝色的是朋友的,改喷的车漆。

遥控用的10C,目前正在调机,2A+1F。就是遥控说明书没看懂
山坡起飞和降落不知道襟、副翼应该处于什么状态?
1. 襟翼全向下,副翼全向上(这个是蝶型混控?)
2.襟翼全向下,副翼全向下(这个是空气刹车?)

     坐等高手解答-----

网友:
山坡
1:起飞,各翼面均在正常位置。
2、降落,襟翼全下,角度大于45°小于90°,副翼向上按照说明书的舵量,同时升降舵推杆混控,T尾混控量不可大,以免深失速,无解。至于舵量,先看说明书稳妥,而后再逐步试验,得到最终结果。

楼主:
谢谢LS了,很直观。不过,1和2有什么区别?

网友A:
1、是标准的butterfly,用于飞行中的减速,同时由于襟翼大角度下摆,起到阻力板的作用,但是机翼本身的升力会大幅度增加,抬头力矩过大导致机体低速过度抬头而失速,同时副翼的上抬能够部分抵消襟翼下摆产生的升力,但是为了保证机体仍然具有可控性,上抬的舵量不能为100%,最好更具说明书来设定,同时还要加上升降舵推杆混控来控制机体的俯仰。

2、机翼舵面全向下,是飞行过程中的浮力模式。有些厂家会建议同时开启副翼混控,副翼同步混控时需要注意角度,副翼放下的角度不能比襟翼大,否则容易造成翼端失速。此功能与靠地面力量(绞车或人力)牵引起飞模式类似。但如果将浮力模式设定为只放下襟翼,副翼联动设为可切换选项,则更能完成各类飞行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是标准的butterfly,用于飞行中的减速,同时由于襟翼大角度下摆,起到阻力板的作用,但是机翼本身的升力会大幅度增加,抬头力矩过大导致机体低速过度抬头而失速,同时副翼的上抬能够部分抵消襟翼下摆产生的升力, ...

谢谢高手的指点
我直接用10C里的蝶式混控,可以达到您图片上的效果,但升降舵混控是拉杆。应该改成推杆。对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一定是推杆,要机头低下来!

网友:
襟翼和副翼反向就是空气刹车即蝴蝶刹了~襟翼向下副翼向上,同时尾舵上推压头

楼主:
哦,明白了 !现在进入配重阶段。
    谢谢各位!
         你们准备欣赏炸机图

楼主:
这是配重的照片,大瓶雪碧的瓶盖是球面的,当支撑架很方便。前提是先在机翼下面画上您需要的重心线。
奶奶的,配重就有500克。机尾有点扭,对飞行有影响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第二个图好像有问题.

楼主:
飞机装的辉盛13克金属舵机,只要把遥控摇杆突然放开,舵机就狂抖---不停。我心理压力大啊 以前用辉盛9克舵机还没这问题。

网友B:
在那里买的啊,可以给我链接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那里买的啊,可以给我链接么

5IRC上驶远模型处买的,450元。一般没现货,订货接近1个月。

网友C:
顺便问下楼主,你这架滑翔机名字叫什么,我怎么网上找不到啊

网友:
楼主的确是好机!口水啊.
不过以我的水平,我怕是不敢飞了.除非改成电动,否则铁定有去无回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是配重的照片,大瓶雪碧的瓶盖是球面的,当支撑架很方便。前提是先在机翼下面画上您需要的重心线。
奶奶的,配重就有500克。机尾有点扭,对飞行有影响吗?

玻璃钢材料变形,用热水泡一下,就能校正。楼主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玻璃钢材料变形,用热水泡一下,就能校正。楼主试试。

不愧是911大哥啊,虽然我不认识你,但我知道911大哥是个热心的玩家 ,谢谢 !

楼主:
引用 网友C:
顺便问下楼主,你这架滑翔机名字叫什么,我怎么网上找不到啊

我把他帖子的内容复制过来:
这个飞机全名叫Condor-Magic-EVO4,翼展3米,同样可以在机头安装电机,这个飞机翼展更长,机翼更宽,几乎是ASW28的两倍,机身线性更好,所以在滑翔性能上更加优越。外单生产量是200台,因为时间紧迫,最终决定生产220台,预留20台给国内爱好者,交货时间是15号-20号,现在开始订购,价格是450一台,不包运,不还价,总共20台,定完为止。

Condor Magic EVO4
斜坡型滑翔机

规格:
材料 :玻璃钢机身,轻木机翼
翼展 : 3000 mm
机身长度 : 1270 mm
机翼面积 : 50.40 dm2
机身高度 : 280 mm
翼型 : Eppler 205
飞行重量 : 1700-1900g
遥控器 : 4通道

:副翼,方向舵,升降舵,襟翼

舵机 :微型舵机x6

网友D:
你这个滑翔机好飞吗?现在什么状况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滑翔机好飞吗?现在什么状况

这几天小雨,等天晴了,就去开了。
     正在努力找能安全降落的场地,第一次飞滑翔机,没敢想能安全下来。能捡个全尸就不错了

网友:
找块有草地的体育场,先手执试飞,水平或稍微低头执出,确定重心正确,再上山吧。

网友:
你现在是无动力飞行?没准备上电子设备和动力?

网友D:
我中你的3米的毒了 想搞个带动力的电滑 哈哈

网友:
好漂亮的滑翔~~~~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中你的3米的毒了 想搞个带动力的电滑 哈哈

不带动力,要配重500克左右,翼载是55。装动力应该可以---差不多的数据。

网友:
配重500克还不如装套动力进去,留空时间也长一点,自己也放心点

网友:
问下 滑翔机在没有 草地的地方怎么降落?肚子落地?
这个滑翔机还能定到吗?

楼主:
今天去飞,丢了。 风不大,没耐性等,就出手了。明天带指南针去找。大家看下是什么原因?

网友:
悲剧了,感觉你这机丢下去没什么升力,难道没配重好

网友:
f飞丢了?那么大个家伙去找啊 真是暴谴天物啊
我们飞固定翼的飞丢了都找回来了 你那大家伙怎么不抓紧时间去找啊 还等明天?

网友:
还不去 我去捡啦

网友D:
当时不去捡 ???小心农民白白捡回家当材烧 多好的飞机 就被你有去无回了
你试飞的风也小了吧
不是是个山坡就上去飞的叫山坡滑翔机啊 你那叫投掷飞机了 丢出去就回不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当时不去捡 ???小心农民白白捡回家当材烧 多好的飞机 就被你有去无回了
你试飞的风也小了吧
不是是个山坡就上去飞的叫山坡滑翔机啊 你那叫投掷飞机了 丢出去就回不来了

找了1个多小时,没找到。天快黑了就撤退了。坡上全是灌木丛,大部分有1.5米高,其中有片林地,有2--3米高。
  回来分析视频,决定明天带指南针去,才不会迷失方向。

网友:
。。。。。。。。。。。。。。。。。。
如果是我,一定会先把有动力的飞好,再玩无动力的。
祝楼主好运。

楼主:
今天又组织了人马去找,参考了坠机时的方向和高度,在快要没有信心而放弃的时候,终于见到她静静的躺在草丛中,我没有马上去拣,而是远远的看着她,然后给模友打电话,一直到他们来拣飞机。
        可能是杂草太厚了,又长得高。飞机居然毫发未伤。

网友E:
回复 楼主:

恭喜楼主,福大命大~ 如此幸运的事情,怕是可遇不可求啊!希望能够从这次事故中总结教训,早日体验真正的山坡滑翔乐趣。
从视频上看,模型配平显然还没有调整好,明显出现头轻现象。(反复波状飞行)。其实在首次飞行过程中就应提早做好心理准备,做好应急方案应对各种可能出现的意外状况。比如在视频中出现这种波状抬头,就可以直接利用控上面的微调及时作出调整,并立刻降落,而不是勉强继续飞行。此外,山坡滑翔,模型出手时必须尽力投出,如果步伐错乱或者手上犹豫不决,宁肯放弃重来,不可勉强。正确姿势是一手托住机头,另一只手(发力的那只)握紧机翼后方的机身,助跑后用力向前方水平送出。
顺便友情提示楼主一下:玻璃钢机身的大滑翔,配重到调整好以后要用环氧胶封固,或者在机头内部铺设适当的缓冲层,因为质量如此巨大的配重在意外冲击下会产生惊人的惯量,严重损坏玻璃钢结构,而国产玻璃钢机身的质量本身就令人堪忧,不经折腾。
据熟悉这款CONDOR的生产厂家的朋友说,他们的模型(尤其是机身尾段)灌胶很严重,增加很多废重,所以才会令到机头需要超量的配重,楼主安装的时候应该尽可能将电池等重物靠前布置,来抵消部分配重。水平尾翼倾斜除了911版主所说的热水矫正方法,还可以在固定螺丝安装平台的一侧加垫片来调整。

网友:
这么大机如果设计用9g级的舵机太小了吧?

请真正飞过的指导一下

网友:
努力!!再来!!期待飞起来的视频!!

我的就等你这个飞好了再装了。。。。。
努力呀!!

网友:
这个飞机本身我也要出手,可是听我们本地的模友说买回来质量很一般所以我也就没有下手了,另外看楼主的垂尾貌似装反了吧!怎么看着别别扭扭的

网友:
看来入这个JJ 还要慎重考虑2-3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恭喜楼主,福大命大~ 如此幸运的事情,怕是可遇不可求啊!希望能够从这次事故中总结教训,早日体验真正的山坡滑翔乐趣。
从视频上看,模型配平显然还没有调整好,明显出现头轻现象。(反复波状飞行)。其实在 ...

谢谢 ,发觉头轻想降落,但波状飞行引起失速,方向操控不了。
这机目前飞行重量是2700克(配重了500克),说明书标明重心在82—85MM,我选了82MM。
有些兄弟说,应该在4级以上风出手,看来应该换场地了。

网友E:
回复 楼主:

方向舵如果不听话,应急的办法可以用副翼转弯。不要轻信国产玻璃钢机身的精度,否则就不会出现垂尾歪斜的现象了。检查一下平尾是否存在不正确的迎角,如果有,修整安装基座或者加垫片。另一种可能就是模型出现波状后,操纵者下意识的拉杆,试图补救,但这时候由于没有积累速度,不断拉杆最终只有导致失速坠落,无法改出。以我早年飞自由飞的经验,轻微的头轻完全可以通过升降舵微调或者打副翼转弯来消除,千万不要指望拉杆。而且,组装完毕的模型一定要经过手掷试飞,确定配平正确,再去场地正式飞行。这个过程不能省略,否则很可能就要付出惨重的代价。另外,3米机全部使用9克舵机确实有些冒险,建议使用14克金属齿轮舵机。辉盛的也就20多块一个,Emax也可以考虑。辉盛9克舵机现在的质量已经没法信赖了,轻则抖舵,回中不良,重则根本不听话。

楼主:
回复 网友E:

目前用的是辉盛MG90,14克,金属齿轮。发现基本不能放心用。
   如果能找到飞山坡的理想场地,准备换FUTABA的8克舵机S3114。
       这架滑翔机只是验证机,真不希望她证实我这里——不能飞山坡机。

楼主:
1. 又看了很多山坡机视频,飞机掷出时,没有什么大的下沉,我的视频中明显可以看到下沉,是什么原因?
2.我飞的场地不合适吗?要多大的风?
感觉是头轻了,但掷出时的下沉又让我迷茫了----------望高手指点

网友:
这么多学问。。。。有的学了~

网友:
这都找回来了~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菜鸟冒昧分析一下原因:
1、这样的翼载荷不适合在风小的天气条件下飞行,应该3级风以上。
2、山坡的迎风面积很小,起飞后转入山坡侧风区域,而那里的上升气流很微弱,在空速较低的情况下飞机难以维持高度;这可能是飞行失败的主要原因。
3、出现波状飞行未必是重心的原因,不合适的拉杆也会出现同样的情形,很有可能是飞手为保持高度过量拉杆引起的。

网友:
风力也好,地形也罢,其实最关键的因素是这类模型翼载荷很大,要产生足够的升力来维持飞行,初速是必须重视的因素,这也就是我为什么一再强调出手姿态和力度的原因。就算是风速没有达到很高,只要出手时初速足够,模型完全可以正常飞行。(这就好比配重完成时手掷试飞一样,必须达到足够的速度,否则模型就会像石头一样跌落地面)。您的模型出手时机头下沉,就是因为起飞时初速不够造成的。模型低头俯冲,积累了足够的空速后,才能转入平飞。一旦获得了足够的初速度,模型飞行过程中就可以利用动能与势能的转化来获取足够的能量维持飞行。举个例子说,狮子做的电滑翼载荷大约是30-40克,而我做的深红只有22克左右。要维持平飞,深红的速度要比狮子的飞机低很多。而您的大滑翔机翼载高达50多克,要维持平飞,速度自然要比前二者高出很多,这才是真正的原因。
同时必须指出的是:大翼载荷的模型更容易失速,因此必须牢记在整个飞行过程中保持足够的空速。万一出现翼尖失速,在失速产生的早期,只要高度足够,及时向下沉的一侧打舵,还是有机会纠正回来的。

网友:
看这风向 好像是从侧面吹来的而不是正面,这样没多大上升气流啊,场地感觉不是很好。。

楼主:
LS几位都说对了----我的场地选得不好。这2天去了滑翔中 国论坛学习,才明白独坡没用,风可以从2边绕过去,需要的是山脊,刚在谷歌上找了一个地方,隔我这里20公里,希望这星期6能去看看。还有一个地方气流太好了,就是落差太大了(大概300多米),很陡,直接下不去,要绕很远的路,怕坠机后拣不回飞机。
     重心的问题,准备飞前再试一下。以前飞固定翼习惯了,可能有保持安全高度的意识而拉舵 ,但我相信:头肯定是轻了。

楼主:
滑翔机再次调试完毕,今天下午跟五哥每人背了一架3米机去爬山,有点陡。到山顶用了40分钟,没什么风,不敢出手。就在那里看老鹰盘旋,以前看鹰在天上,是对准一个方向悬停。今天看的居然是真正的盘旋,它在空中转着圈的盘旋,翅膀没有拍一下。
       一直等到4点半才收拾下山,一路吃了好多‘救兵粮’,我明白了,飞滑翔机更多的是看风景,无限风光在险峰啊!
主啊,快点让我找到我这里的滑翔胜地吧!啊门--------要不然五哥要把飞机挂在家里欣赏了!

网友:
期待下次视频

网友:
看了视屏头10秒,这样的风力,确实不适合你这机起飞。新机首次山坡试飞,在确认重心和舵面都正确的前提下,还是建议在6m/秒以上10m/秒以下的风况升空,这样比较安全。在出手之前,不管怎样的风况,首先要观察找好一个用于迫降的地点并且人能顺利到达,以便出手发生意外立马迫降。还有看楼主飞固定翼的习惯性拉杆,其实飞滑翔机,为了获得速度(也就是获得升力)用的最多的还是推杆,适当的推杆更利于速度的提升,从而保证能够拥有舵效来控制飞机。

网友:
我坐地基学习一下.

网友:
看是简单的东西其实一点都不简单

网友:
终于看到视频。 风速应该是太小了些,似乎方向也不很合适。
没飞过山坡的胡乱分析。

网友:
刚收到订购的和楼主同样的3M机,我们这里周围没有山,原本是打算装动力,有机会再试试的。看来这东西确实难调,就是找个能手掷滑翔试飞的草地恐怕都有难度。
挂墙被人瞻仰,估计这就是它的命了。

网友:
难道这个3M机的命运都是作为摆设了吗?就没有成功改成动力机爽飞的吗?我喜欢这个JJ 但是如果飞不起来就可惜这个JJ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方向舵如果不听话,应急的办法可以用副翼转弯。不要轻信国产玻璃钢机身的精度,否则就不会出现垂尾歪斜的现象了。检查一下平尾是否存在不正确的迎角,如果有,修整安装基座或者加垫片。另一种可能就是模型出现波状后 ...

不是精度不好,而是留给国内的都是挑剩下的。你没看厂家说么,外单200架,生产220架,那显然是220架里面挑200架好的出口了,剩下来的半残废留给国内了。
其实也不能怪厂家,外单的价格高,国内魔友对价格又敏感,不出价格咋能搞到好飞机呢。 3米滑翔机卖450块,你拿45欧元在德国连个泡沫飞机都买不会来。

网友:
但是也要保证正常飞行 啊!你飞都飞不了怎么买!

网友:
找到了嘛?
放在家当静态的也不错!

网友(2010-11-24):
这机哪里买的?多少银两?谢了!

网友:
简简单单,最是不简单

网友F:
哪天风大了,再去飞

楼主:
引用 网友F:
哪天风大了,再去飞

我还以为你冬眠了,CS帽找到了没?

楼主(2012-05-22):
这架传说中的飞机我终于把它飞起来了,我瘾太大了

网友G:
 快两年了

网友:
顶,

终于如愿了

降落的感觉真好

网友(2012-07-16):
引用 网友G:
 快两年了
观察的仔细啊

网友:
好飞机更要好好爱护啊

网友H(2012-09-01):
这个降落是不是有点远了啊?是不是要练练长跑?

网友I:
终于明白什么是蝴蝶刹了

网友J:
从制作到首飞2年时间 不容易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