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飞425的哥们,尾舵机用DS520可以吗

楼主(2010-10-22):
问一下飞425的哥们,尾
舵机
用DS520可以吗,包括力度,及安装,有知道的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
可以用的

网友A:
我用9257都可以!520和9257是差不多一个级别的吧?

网友B:
520可以用,建议上620或是650

网友C:
同意楼上 9254也行

网友D:
我用的是9650,520加块转接板,使用无问题

网友E:
可以用 和9257一样 装侧板也是一样
就是装的时候 大家痛苦的表情不是一样的 谁装谁知道 那个小手红红的 拧不动的塑料侧板

网友F:
在机体完全没有震动的情况下 520没有问题 不过要是 有一点震动 或者追尾 还是尾控制的一点点不顺畅 都会导致520的暴毙 还是比较危险地 所以要是用的话最好 还是用标准舵机

楼主:
多谢各位指教,决定用520加转接板拉600的油门,把原600油门(DS620)做425尾舵

网友G:
还是不要用DS520
还是不要用DS520

网友H:
我的620 在425上很热
你们有热的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