鼓了的电池 又扁了 还能用吗?

楼主(2010-10-22):
ACE 3S 100左右起落的鼓胀的
电池
充满因故未飞 存放10来天 今天检查 用手一按 闻到一股怪味 扁了 发现电芯的包装接缝处破了 检查电压 4.15 4.12 4.10 请问前辈们 还能充 还能用吗?

网友A:
鼓了的电池 又扁了 我的也一样

网友B:
问题是LZ闻到怪味................

网友C:
封边已经破裂, 闻到酒精味后, 此电芯很快将降为0V ,并且发硬.

网友D:
破了 里面电解液挥发完 电池就废了

网友E:
把铝皮破了的电池拆掉 变成2S的

网友F:
破了就不能用了鼓了就是性能打折。

网友G:
可能挂了,用不了了

网友H:
有个度
要是过了那个度
就够呛啊

网友I:
想用的话把电池拆开,把开了的口子用防暴胶带粘起来,还能用些时间(我以前这么干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