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 里面飞450的时候,飞机会自动往“后仰”和“左侧倾斜”么?

楼主(2010-10-22):
我现在刚刚开始飞模拟器

设置应该是正确的。

问各位老鸟,飞行的时候(起飞时和飞行中),飞机老是自动向左侧飞呢?

而且老是有向后仰的趋势。要是不调整,飞机老是想往后面飞。

不知道这个是正常现象还是我的设置有问题?

网友:
往后是配重或十字没调平的原因,向左是正常的

网友:
有没有校准中立点。

网友:
向左正常,都这样子~
倒飞就会向右了~
高速冲直线会有抬头趋势,看下基础理论部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回复

校正了中立点。

模型参数也是正常的

推升降舵的时候,cyclic pitch (forward/backward) 有读数,cyclic pitch (left/right) 显示为0。
打副翼的时候,cyclic pitch (forward/backward) 显示为0,cyclic pitch (forward/backward) 有读数。

所以模型参数应该的正常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回复

模拟器里面也会十字盘不平或者配重不平?

应该怎么搞定呢?
模型参数里面可以修改配重么?
十字盘是通过控的微调来修正么?

楼主:
回复 网友C:

确实是这样诶!
想跑直线,结果老是抬头。压升降舵,飞机又总会向左或者右倾斜。

好难飞哦!直线都飞不好!

基础理论部分的东西确实没有研究过,能给个链接或者资源么?非常感谢
要是有直升机飞行教学的资源就更好了
论坛上面找到一些飞行教学,但是都没有结合理论来分析的,都只是一些模拟器的视频或者操作控的手势,觉得学不到实用的技巧。

网友:
引用 楼主:
确实是这样诶!
想跑直线,结果老是抬头。压升降舵,飞机又总会向左或者右倾斜。

好难飞哦!直线都飞不好!

基础理论部分的东西确实没有研究过,能给个链接或者资源么?非常感谢
要是有直升机飞行教学的资源 ...

百度、谷歌“直升机原理”,一堆一堆的,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