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个自创的消回差螺母!(新增另一种结构)

楼主(2010-10-22):
把原来买的十字还有一字工作台拆了,螺母粗糙到不能看,铸铁的!
买铜找人从新做,发现铜好贵哦 ,3块铜料下来150大元
想消回差,想了很多办法,不知道哪种好

自创一个结构吧~!

目前多见的消回差结构大多使用的弹簧结构
这种结构的优点很明显,可以自行修正螺母对丝杠的压力,这样以来对丝杠精度的要求就降低了很多!大大降低了该系统的费用!
缺点是增加了丝杠运行的阻力,同时加速了丝杠的磨损~!

还有产品机床上大多使用的是提前预紧的结构
这种优点是丝杠磨损相对要小,螺母结构简单~!
缺点是对丝杠和螺母的精度要求较高(否则运转不顺畅或者卡死),新调试好的机器在使用一段时间后回差会变大,需要从新调整预紧力~!

好象现在最好的结构就是磨制丝杠+滚珠螺母
优点哪里都好
缺点磨损后基本报废,价格相对高出许多,双螺母的更贵~!

未来替代产品
直线电机,把步进电机或伺服电机展开成直线,这样就不用丝杠和螺母了~! 期待改产品的快速发展~!

网友:
自创一个结构吧~!
[localimg=400,202]1[/localimg]

装个简版CAD,3D视角乱七八糟

[localimg=400,294]2[/localimg]

这怎么看呀,还望LZ赐教。

楼主:
 论坛服务器坏了?
忘记改图片格式了,图片太大,呵呵~!
设想阶段,一会去工厂看看实物,有没有空间打孔~!

楼主:
把弹簧装里面了,类似避振器反过来的结构,拉力器?

网友:
不管是推还是拉,这个肯定有效果的。。。

网友:
建议螺丝孔的底别留那么薄。。。

网友:
也可以试试把弹簧夹在缝里,从右侧向里拧螺丝。。。

网友:
没看明白

楼主:
到家又用完整版从新画了一个,这个比较清楚一些~!

螺丝上的螺纹没有画,用的笔记本,画螺纹多了很卡~!

网友:
感觉不怎么好用吧

网友:
等着看做出来的效果

网友:
如果是推消回差,此结构不行;如果是拉消回差,可以,但不特别

网友:
看了后面的图,我理解为是螺杆拉消回差,这就是一般的消回差方式,消回差的力由弹簧力的大小决定

楼主:
是一般的消回差原理,这个结构自创的,因为我没见过这种
拉力可以通过螺丝来调节~!

楼主:
又想到一种结构,去画图~!一会发上来~!

楼主:
又画一个,继续发~!

这个是不是效果更好一些,感觉受力更均匀~!
微调可以通过螺丝来调整,大的调整可以更换弹簧或者错开一个牙~!
 发现致命错误,2个自由的滑块使得只有上半部分在起作用,需要侧面上一个顶丝来固定其中一个滑块~!

网友:
这种结构的加工难度很大,业余条件下几乎不可能制造出来,也不实用

网友:
有点复杂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