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一下TW玩家涵道动平衡调整的方法

楼主(2010-10-22):
如果有用过专业动平衡的涵道就会发现那个平衡度跟自己随便装的涵道是完全不同的。
可是玩家一般都没有动平衡的高端仪器,自己在家怎么弄呢?在披萨那边找到一些东西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在沒有任何儀器下作簡易動平衡,步驟如下:
  1.在馬達軸,馬達延伸軸,扇葉,扇葉鼻錐上各作一個記號,最好是一個小紅點
  2.由馬達軸開始測試,亦即馬達延伸軸,扇葉,扇葉鼻錐皆不動只改變馬達軸之組合角度,每次增加15度,若都沒改善就回到0度,這個狀況下大多數可確認馬達軸沒變形或彎曲
  3.馬達軸,,扇葉,扇葉鼻錐皆不動只改變馬達延伸軸之組合角度,每次增加15度,若都沒改善就回到0度,這個狀況下大多數可確認馬達延伸軸沒變形或彎曲或同心度 O.K,若有改善請記下差異最明顯之角度位置然後將組合角度回到0度
4.若上述各項皆O.K,那就確定兇手是扇葉了也就是說只能拿扇葉去作動平衡或更換扇葉了,若是有改善耐心作下一步驟吧!!
5.馬達軸,馬達達延伸軸,扇葉鼻錐皆不動只改變扇葉之組合角度,每次增加15度,若有改變請記下最差或最佳最明顯之角度位置然後於該處葉尖點上1滴瞬間膠(將直徑1.5mm的鑽頭垂直握持,瞬間膠滴於鑽身上使鑽尖形成一個約1.5mm直徑之水滴)然後滴在葉尖上,若為求美觀請滴在受風面,此時若改善那就繼續直到可接受範圍,若惡化則磨掉原先滴的膠而改滴到相對位置180度的地方(及對面邊)若程序及個細節都對那就會開始感受到無設備作動平衡的成就吧!!
6.有一狀況須注意:若上述方法只能改善中低轉速之動平衡,那就有設計上的問題浮現,原因是風鼓設計基數限制或變形造成,那就只能換風鼓了!!

       動平衡之要求精度是以旋轉物重量轉速為校正依據,以塑膠扇葉而言其誤差值只需小於0.15g即可,但金屬扇葉轉速高於40000rpm時則需小很多(1/2以上),目前國內之高速動平衡機大多採用德國製,但代理商指出國內該廠動平衡機可校正100g以下旋轉體的機種並未引進其價格約120萬台幣(未說明是否含運費及關稅),大多是廠商於國外展場自行購回且不對外加工,雷虎就有一台,而國內較常用的則是以加速規為基礎配合周邊設備而成之動平衡機,其精度是以加速規及放大電路之速度及精度為基準,我即是以此類設備校正金屬風扇,目前校正值可小於0.04g,若是外轉馬達則須作整體校正,所以目前大多以內轉馬達作動力,但有一點則是大多數人所忽略的,那就是風鼓,塑膠風扇因本身之撓曲性較佳所以可吸收因風鼓不匹配所產生的振動,但金屬扇葉則須與風鼓作設計上的搭配才行,就如同噴射引擎內定子與轉子的關係相同

希望對各為飛友有幫助
祝各位成功!!  ------转载machcfm模友的文字

導風扇槳葉中心夾軸的選擇秘訣:
1.
有一種只利用65mm槳葉去套緊中心軸的做法
è無法夾緊馬達軸,恐怕高轉速以後會飛出槳葉(我的經驗中有過一次),尚必須點舜間膠去固定,但還是有一點怕怕的
2.
有一種利用兩顆小六角螺去鎖緊馬達軸的中心夾軸è也是無法夾緊馬達軸,尚必須點舜間膠去固定,但還是有一點怕怕的
3.
目前較好的夾軸設計是用一個鋁套去套中心夾軸,再經過螺冒鎖附槳葉去逼緊夾軸,非常的緊,不怕高轉速會飛槳,緊到要拆都很難拆; 但要注意的是鋁套放進中心夾軸後,距離夾軸的底部尚需有一點間距,這樣才有間距讓螺冒鎖緊時有逼緊夾軸的空間;
4.
若鋁套放進中心夾軸後,就已經到夾軸的底部,那麼當螺冒鎖緊時就沒有逼緊夾軸的空間,這種夾軸使用時也要小心,使用黏膠去補強
5.
將中心夾軸與槳葉組合後試轉,若低轉速時,用眼睛觀察中心軸是否有虛位飄移不在正中心做圓週運轉,若有此現象,建議您換一根中心軸吧,若勉強組上去試飛,保證您會後悔的 ^^
6.
每一家廠商設計的中心夾軸粗細均不同,所以不容易與別廠的槳葉搭配使用,最好夾軸與槳葉都用同一家的(因為中心軸尺寸相同,問題會比較少),一般來說,中心夾軸的粗細會跟導風管的尺寸成正比,例如70mm導風扇夾軸一定會比68mm 或65mm導風扇夾軸來的粗,但只要馬達軸套的直徑相同就可以套用
7.
總之建議初學者買廠商搭配的套裝配備可以減少失敗的次數與金錢的耗損,或是copy其他飛友試飛成功
過的導風扇組合搭配會來得容易入門喔

中心軸套的設計非常重要,它關係槳葉是否可以夾緊做圓周運動,更影響高轉速之下的動力表現,好的設計我們介紹給飛友使用,不好的產品,為了我們的安全與飛機的完好著想,建議購買前要三思與慎選,您說對不對呀 ^^

希望以上的資訊對導風扇飛行有興趣的飛友有所幫助,眾飛友若有其他好用的見解,也歡迎分享給大家
————转载taylorho的文字

導風扇的運轉振動來源影響最大的還是扇葉本身;
不管是螺旋槳或者是導風扇葉片先使用槳葉平衡器做靜態平衡的修正!!
只要是開模製造的螺旋槳或風扇葉片經過靜態平衡的修正後運轉時就會有很大的改善
靜態平衡後的葉片如果裝在精度足夠的馬達及轉接頭上通常振動是不會很離譜的
不過隨著導風扇的動力要求越來越高,動態平衡後的導風扇確實能讓導風扇的運轉更順暢阻力更小轉速也會提昇
動態平衡從馬達的轉子>>軸心>>風扇軸套>>風扇葉片>>必須一一下工夫去修正才能達到效果
有一點像噴射引擎在做轉子的平衡一樣;只是噴射引擎的精度要求更高了
會使用雷射動態平衡儀偵測渦輪轉子運轉時的振動幅度然後予以修正
machcfm大大提供的簡易動態平衡方法應該是目前徒手可以達成的最佳方式;
只要耐心調校都能達到一個水準!!————chung5517的文字

网友:
分享一下台湾玩家涵道动平衡调整的方法
如果有用过专业动平衡的涵道就会发现那个平衡度跟自己随便装的涵道是完全不同的。
可是玩家一般都没有动平衡的高端仪器,自己在家怎么弄呢?在披萨那边找到一些东西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在没有任何仪器下作简易动平衡,步骤如下:
  1.在马达轴,马达延伸轴,扇叶,扇叶鼻锥上各作一个记号,最好是一个小红点
  2.由马达轴开始测试,亦即马达延伸轴,扇叶,扇叶鼻锥皆不动只改变马达轴之组合角度,每次增加15度,若都没改善就回到0度,这个状况下大多数可确认马达轴没变形或弯曲
  3.马达轴,,扇叶,扇叶鼻锥皆不动只改变马达延伸轴之组合角度,每次增加15度,若都没改善就回到0度,这个状况下大多数可确认马达延伸轴没变形或弯曲或同心度 O.K,若有改善请记下差异最明显之角度位置然后将组合角度回到0度
4.若上述各项皆O.K,那就确定兇手是扇叶了也就是说只能拿扇叶去作动平衡或更换扇叶了,若是有改善耐心作下一步骤吧!!
5.马达轴,马达达延伸轴,扇叶鼻锥皆不动只改变扇叶之组合角度,每次增加15度,若有改变请记下最差或最佳最明显之角度位置然后於该处叶尖点上1滴瞬间胶(将直径1.5mm的钻头垂直握持,瞬间胶滴於钻身上使钻尖形成一个约1.5mm直径之水滴)然后滴在叶尖上,若為求美观请滴在受风面,此时若改善那就继续直到可接受范围,若恶化则磨掉原先滴的胶而改滴到相对位置180度的地方(及对面边)若程序及个细节都对那就会开始感受到无设备作动平衡的成就吧!!
6.有一状况须注意:若上述方法只能改善中低转速之动平衡,那就有设计上的问题浮现,原因是风鼓设计基数限制或变形造成,那就只能换风鼓了!!

       动平衡之要求精度是以旋转物重量转速為校正依据,以塑胶扇叶而言其误差值只需小於0.15g即可,但金属扇叶转速高於40000rpm时则需小很多(1/2以上),目前国内之高速动平衡机大多採用德国製,但代理商指出国内该厂动平衡机可校正100g以下旋转体的机种并未引进其价格约120万台币(未说明是否含运\\费及关税),大多是厂商於国外展场自行购回且不对外加工,雷虎就有一台,而国内较常用的则是以加速规為基础配合周边设备而成之动平衡机,其精度是以加速规及放大电路之速度及精度為基準,我即是以此类设备校正金属风扇,目前校正值可小於0.04g,若是外转马达则须作整体校正,所以目前大多以内转马达作动力,但有一点则是大多数人所忽略的,那就是风鼓,塑胶风扇因本身之挠曲性较佳所以可吸收因风鼓不匹配所產生的振动,但金属扇叶则须与风鼓作设计上的搭配才行,就如同喷射引擎内定子与转子的关係相同

希望对各為飞友有帮助
祝各位成功!!  ------转载machcfm模友的文字

导风扇桨叶中心夹轴的选择秘诀:
1.
有一种只利用65mm桨叶去套紧中心轴的做法无法夹紧马达轴,恐怕高转速以后会飞出桨叶(我的经验中有过一次),尚必须点舜间胶去固定,但还是有一点怕怕的
2.
有一种利用两颗小六角螺去锁紧马达轴的中心夹轴也是无法夹紧马达轴,尚必须点舜间胶去固定,但还是有一点怕怕的
3.
目前较好的夹轴设计是用一个铝套去套中心夹轴,再经过螺冒锁附桨叶去逼紧夹轴,非常的紧,不怕高转速会飞桨,紧到要拆都很难拆 但要注意的是铝套放进中心夹轴后,距离夹轴的底部尚需有一点间距,这样才有间距让螺冒锁紧时有逼紧夹轴的空间
4.
若铝套放进中心夹轴后,就已经到夹轴的底部,那麼当螺冒锁紧时就没有逼紧夹轴的空间,这种夹轴使用时也要小心,使用黏胶去补强
5.
将中心夹轴与桨叶组合后试转,若低转速时,用眼睛观察中心轴是否有虚位飘移不在正中心做圆週运\\转,若有此现象,建议您换一根中心轴吧,若勉强组上去试飞,保证您会后悔的 ^^
6.
每一家厂商设计的中心夹轴粗细均不同,所以不容易与别厂的桨叶搭配使用,最好夹轴与桨叶都用同一家的(因為中心轴尺寸相同,问题会比较少),一般来说,中心夹轴的粗细会跟导风管的尺寸成正比,例如70mm导风扇夹轴一定会比68mm 或65mm导风扇夹轴来的粗,但只要马达轴套的直径相同就可以套用
7.
总之建议初学者买厂商搭配的套装配备可以减少失败的次数与金钱的耗损,或是copy其他飞友试飞成功
过的导风扇组合搭配会来得容易入门喔

中心轴套的设计非常重要,它关係桨叶是否可以夹紧做圆周运\\动,更影响高转速之下的动力表现,好的设计我们介绍给飞友使用,不好的產品,為了我们的安全与飞机的完好着想,建议购买前要叁思与慎选,您说对不对呀 ^^

希望以上的资讯对导风扇飞行有兴趣的飞友有所帮助,眾飞友若有其他好用的见解,也欢迎分享给大家
————转载taylorho的文字

导风扇的运\\转振动来源影响最大的还是扇叶本身
不管是螺旋桨或者是导风扇叶片先使用桨叶平衡器做静态平衡的修正!!
只要是开模製造的螺旋桨或风扇叶片经过静态平衡的修正后运\\转时就会有很大的改善
静态平衡后的叶片如果装在精度足够的马达及转接头上通常振动是不会很离谱的
不过随着导风扇的动力要求越来越高,动态平衡后的导风扇确实能让导风扇的运\\转更顺畅阻力更小转速也会提昇
动态平衡从马达的转子>>轴心>>风扇轴套>>风扇叶片>>必须一一下工夫去修正才能达到效果
有一点像喷射引擎在做转子的平衡一样只是喷射引擎的精度要求更高了
会使用雷射动态平衡仪侦测涡轮转子运\\转时的振动幅度然后予以修正
machcfm大大提供的简易动态平衡方法应该是目前徒手可以达成的最佳方式
只要耐心调校都能达到一个水準!!————chung5517的文字

网友:
转成简体 舒服多了

网友:
繁体看了就繁。。这么长收藏了。

网友(2012-01-15):
这个有用

网友:
好帖子!
大家测试时注意安全,别飞浆或爆浆而伤到自己

网友:
收藏了,以后上涵道的时候有用

网友:
收藏先,今早飞70涵道的F35,就因涵道震动大,导致一根电源线被震脱,失去动力后勉强迫降,损坏2主起落架

网友(2012-06-16):
回复 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