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以来见过超高精度雕刻机

楼主(2010-10-22):
买了雕刻机有一个月了.工具也准备的差不多了.心血来潮雕刻机打下表.不打不知道.一打吓一跳.x轴与y轴垂直度.误差居然有5mm以上.(卷尺量的不好意思用卡尺了).于是我笑了,.哈哈哈哈....没办法拿去线切割修正再镶套吧.明天线切割割完了.再发图.顺便把z轴丝杆加个防尘O(∩_∩)O哈哈~.

楼主:
水平仪是150*150的一侧拉直.打另一边一端挨上了,这是另一端.送上z轴丝杆防尘罩(买的洗衣机进水管)

网友:
轴也要防尘啊

网友A:
呵呵,跟我的铣床有得比。我的铣床立柱是左倾的,主轴是右斜的,还不可以调。我必须得把立柱右边垫高几毫米,让立柱更左倾,这样主轴才比较垂直。

网友B:
5MM 不需要用尺子 用眼睛都看得出来

这个防尘太有创意了 带套

楼主:
光轴还没搞到合适的材料做防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跟我的铣床有得比。我的铣床立柱是左倾的,主轴是右斜的,还不可以调。我必须得把立柱右边垫高几毫米,让立柱更左倾,这样主轴才比较垂直。

看样我并不孤独.

楼主:
引用 网友B:
5MM 不需要用尺子 用眼睛都看得出来

这个防尘太有创意了 带套

 我说的是5mm以上哦.怪不得那哥们6000买的,3000就卖了.

网友:
  都说山东的货不好

网友C:
能看看楼主的表吗

网友D:
简直就是浪费这些材料,想不明白5MM这么大的误差是怎么装配出来的,随便拿把角尺做基准也不会差这么多。

网友:
你一半的价就买到了不好吗???
5MM比手工做的都差了
0.1MM内我能接受
在精点我也接受不了了
因为不可能

网友:
 调整一下应该可以校回来

网友:
 什么机器啊,上个照片看下,是全部铸铝套件的龙门雕刻机么?

网友:
这精度能找回来

网友:
山东是个好地方,什么机器都有卖,价格便宜又实惠,就当买堆废铁自己调把。

网友:
这种机器哪里有卖?
X 与y垂直度差5mm,假设板面长300mm,相当于0.95度,如果不用量具(方箱或角尺),能用肉眼看出来?这个本领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看看楼主的表吗

淘宝买的 63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简直就是浪费这些材料,想不明白5MM这么大的误差是怎么装配出来的,随便拿把角尺做基准也不会差这么多。

误差是钻轴承孔钻歪了导致的.误差这么大根本调不过来.只能把轴承孔扩大再镶套了.

楼主:
其实这机器还买对了.要是买个精度好的.就没的折腾了.这样没事就折腾一下也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