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450电直问题

楼主(2010-10-22):
我用的是飞越450SPORT,电调是亚托35A,
电机
是朗宇2216,3900KV的,控的DXS7的,昨天飞了一下发现在悬停的时候油门遥杆不动就动副翼遥杆发现450突然一下向上升起然后又一下下降,不知这是那种原因造成的,我这电直有近20天都没飞过但是以前没这种现象

网友A:
肯定是螺距曲线 出问题了 建议重新设定螺距曲线~!

楼主:
我刚试了一下,我把电调重新设置了一次,现在发现电池的电压还有12.1V电机就没力了在过后一点电机都不转了,这个是不是电调的问题哟

网友B:
电调的电压保护设置为低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