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T550的兄弟~你的尾桨夹有虚位么?我的虚位比较明显~

楼主(2010-10-22):
还是在琢磨金鱼尾的问题~

YT550 3G~

请问~尾桨夹的虚位会造成金鱼尾么?

我的是拿着尾中联~然后晃动尾桨夹(不是转动)~桨夹晃动明显~摆幅大概有零点几毫米的样子~拆开检查了遍~没发现有什么安装不妥的地方~不像大桨夹似的~用手晃动~一点虚位都没有~

请问有550的兄弟~你们的尾桨夹有虚位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是在琢磨金鱼尾的问题~

YT550 3G~

请问~尾桨夹的虚位会造成金鱼尾么?

我的是拿着尾中联~然后晃动尾桨夹(不是转动)~桨夹晃动明显~摆幅大概有零点几毫米的样子~拆开检查了遍~没发现有什么安装不妥的地方 ...

尾桨夹我试过消除虚位,结果是,没法飞 ,亚拓大桨夹可以做到没有虚位,按道理,尾桨夹也是可以一样做到没有虚位,为什么要有那么点虚位呢?故意的

网友B:
我的500尾桨夹晃动虚位很的拆开发现它是用止推轴承。除非用深沟轴承

网友:
rakabun 在家休闲吗? 回帖很积极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尾桨夹我试过消除虚位,结果是,没法飞 ,亚拓大桨夹可以做到没有虚位,按道理,尾桨夹也是可以一样做到没有虚位,为什么要有那么点虚位呢?故意的

哦~这样啊。。。那我就踏实了。。谢谢啊~~~

网友C:
那个虚位是必须的,对消除振动有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500尾桨夹晃动虚位很的拆开发现它是用止推轴承。除非用深沟轴承

大桨夹也是用的止推轴承啊~就没虚位~看来是故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个虚位是必须的,对消除振动有作用。

大胆的猜测下~就好像是用来泄压的?呵呵~

网友D:
高速运转时,虚位就不存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高速运转时,虚位就不存在了。

恩~谢谢火星~是离心力吧~
原以为找到了金鱼尾的原因。。。

网友A:
引用 楼主:

恩~谢谢火星~是离心力吧~
原以为找到了金鱼尾的原因。。。

首先,亚拓的尾桨夹要拆开上油,我遇到的模友装机99%没有去拆那个尾桨夹!然后,尾轴轴承位置严格按照说明书的距离,切忌装在中央!

网友E:
我的也有一点虚位。

没有震动的金鱼尾就把油门曲线调高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亚拓的尾桨夹要拆开上油,我遇到的模友装机99%没有去拆那个尾桨夹!然后,尾轴轴承位置严格按照说明书的距离,切忌装在中央!

恩~明白~我的拆开上了随机带的轴承油~你说的是尾传动轴的那个轴承吧~我是按照官网后来更新的正确位置装的~:loveliness:

网友F:
哈哈.   我的也有虚位....     不过很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的也有一点虚位。

没有震动的金鱼尾就把油门曲线调高点。

好像有这种现象:转速高了金鱼尾就会缓解很多~
曾经把延迟设到小飞机模式让金鱼尾消失了~结果过了两天又抖了~=。=
前天把尾旋翼整个拆开所有关节清理了下~顺滑的不能再顺滑了~试飞~感度23~延迟100(大飞机模式)~金鱼尾几乎消失~就是起飞的时候稍微有点左偏~等把十字盘再调一次~试飞看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哈哈.   我的也有虚位....     不过很好飞......

你太幸福了~~~兄弟~~~~偷偷乐吧~~~

网友:
现在我已经把550E上的东西都升级了,电调用凤凰100A,斜盘舵机用MKS950,锁尾用MKS980,无副翼系统用德国三轴,现在省心了,没有金鱼了,而且暴力时也没有任何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尾桨夹我试过消除虚位,结果是,没法飞 ,亚拓大桨夹可以做到没有虚位,按道理,尾桨夹也是可以一样做到没有虚位,为什么要有那么点虚位呢?故意的

补充说明一下:
我以往装过aurora,jr vibe,mikado logo,gaui x5等数款直机,尾桨夹都是没有虚位的。
这跟设计有关,如果改动亚拓原厂的设计,的确有可能造成飞行不正常的现象。
小罗所说的:“消除虚位,结果是,没法飞。”只适用于亚拓系统。

网友:
HIROBO SDX,FRAYA 90 也一样尾桨夹是左右晃的,

网友:
能不能再装一个深沟轴承上去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尾桨夹我试过消除虚位,结果是,没法飞 ,亚拓大桨夹可以做到没有虚位,按道理,尾桨夹也是可以一样做到没有虚位,为什么要有那么点虚位呢?故意的

你好,能不能具体讲讲,消除虚位以后没法飞,具体是什么表现?谢谢

网友:
我的也有虚伪。。。也挺大的。。。不过貌似对飞行没啥影响

楼主:
原来如此~真是学海无涯啊~又学了不少~~~谢谢诸位兄弟~

看来有问题多来论坛问问没坏处~以前总犯懒~群里能问的就问了~还是论坛人多力量大~

网友G:
引用 网友A:

首先,亚拓的尾桨夹要拆开上油,我遇到的模友装机99%没有去拆那个尾桨夹!然后,尾轴轴承位置严格按照说明书的距离,切忌装在中央!

偶就是那個懶的拆的, 現在只要感度超過 70 (JR), 就會有金魚尾, 感度不要超過 70, 鎖得倒粉緊. 所以就懶得拆下來重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偶就是那個懶的拆的, 現在只要感度超過 70 (JR), 就會有金魚尾, 感度不要超過 70, 鎖得倒粉緊. 所以就懶得拆下來重組了

那应该说明你的尾桨夹没问题~感度太高了尾巴确实会抖的~这是正常现象~原则就是保证尾巴不抖的前提下感度越高越好~能锁住就OK~

网友H:
虚位和桨夹的设计有关系。做到无虚位也不是问题,问题是需要加多一个轴承,这样就会增加尾部的负担。
YT的尾桨夹是2轴承结构,推力轴承放在最外面,里面是个滚珠轴承,推力轴承是不能承受任何径向负荷的,单轴承必然导致虚位。在离心力的作用下,尾桨夹会自动拉直,所以虚位也不是很大问题,离心力远大于尾桨的推力。
经过长期的使用,发现这个结构问题不是很大,使用没有大问题。但我个人认为多一个轴承会好很多,推力轴承不用受太多的力影响,寿命会长很多。

网友I:
我的700装起来之后,尾桨夹也能拉开来一点点,起初我以为是不是装配方面有问题,后来发现就是这样的,不管你尾桨上的螺丝上多紧都不行,飞起来没问题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H:
虚位和桨夹的设计有关系。做到无虚位也不是问题,问题是需要加多一个轴承,这样就会增加尾部的负担。
YT的尾桨夹是2轴承结构,推力轴承放在最外面,里面是个滚珠轴承,推力轴承是不能承受任何径向负荷的,单轴承必然 ...

谢谢冰大的详尽讲解~让我们知其然也知所以然~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的700装起来之后,尾桨夹也能拉开来一点点,起初我以为是不是装配方面有问题,后来发现就是这样的,不管你尾桨上的螺丝上多紧都不行,飞起来没问题就行!

没错~我也是拆了装~装了拆的紧了无数次还是有晃动~主要是大桨夹就一点虚位都没有~最后实在没办法了才来此一问~

网友J:
引用 楼主:

没错~我也是拆了装~装了拆的紧了无数次还是有晃动~主要是大桨夹就一点虚位都没有~最后实在没办法了才来此一问~

建议你检查你的尾桨夹的推力轴承的方向是否正确
本地一个魔友的550e也是金鱼尾,(我帮装好调好的时候没有的,他拿回家一趟就金鱼尾了)
拿来我检查,其中一个推力轴承装反,
换方向后,金鱼尾消失
希望对你有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J:

建议你检查你的尾桨夹的推力轴承的方向是否正确
本地一个魔友的550e也是金鱼尾,(我帮装好调好的时候没有的,他拿回家一趟就金鱼尾了)
拿来我检查,其中一个推力轴承装反,
换方向后,金鱼尾消失
希望对你有 ...

谢谢你的建议~我拆开检查过了~是正确的~轴承上面写了out 和in ~out在外面~in的在里面~

网友(2011-09-23):
同样是550E  3G,尾桨夹装好好,能晃动,而且比较大的,还能向外拉出来一点,看了之后,原来都是这毛病。开始以为卖家发了不好的东西。

网友:
我的550尾桨夹一边很紧,一边有一点虚位

网友:
我的550被我重新拆装好后无虚位。。飞了几个起落以后一般依然无需位。但一边有轻微需位!不过一点也不影响飞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