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设备准备差不多了,不知道是上425还是500?

楼主(2010-10-22):
陆陆续续有了三个谢攀,JR 539,缩微N590,陀螺GY401或者GP750,都是最低端的,就差
电机
和电调,正在犹豫是上425还是500,空机价格都差不多。。不过425更大些。。

网友A:
入门练习还是450好。不论从练技术,炸鸡成本,安全,。。等方面考虑都是首选。

网友B:
500要装539,得改一下侧板

网友C:
路过都见到暴力系度发帖 同意暴力文说法

网友D:
425好一点!买两台,一个拆配件用

网友E:
500有副厂件,配件便宜。

网友F:
425也有副厂件呀…

网友G:
425好,谁用谁知道!!爽的说!精度也更高!稳定性那比500强太多了。

楼主:
请LS推荐个低价位的动力组合吧。便宜为佳,不追求性能。

网友H:
500级的飞机,价位450左右。市面只有2个选择,一个是带金属桨夹的塑料版500,一个是大厂产品带金属中联的塑料板425,选哪个就不用说了

楼主:
LS推荐个低价位的适合425的动力装吧。越低越好,不考虑性能。

网友I:
想要飞的稳,肯定是500 想要图炸机省钱,那就450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