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现在练习XTR模拟器,有必要换成G4模拟器练吗?

楼主(2010-10-22):
新手,想飞直机,现在练习XTR
模拟器
,有必要换成G4模拟器练吗?听说G4更真实接近真机?过来的大哥给个建议?

网友A:
XTR 扔了吧
G4练悬停的那个就行 有很多关的那种
我现在用的是凤凰3.0 感谢千红哥啦

网友B:
用凤凰3.0吧,

网友C:
我也用XTR,好像没有定点悬停的攻关可练,没这个功能?

网友D:
G4还是不错的

网友E:
凤凰凤凰

网友F:
用XTR练习肯定没问题~跟真机的感觉差不多~模拟器就是用来练条件反射的~多少都会跟真机有区别的~
即使真机之间因为调校或者油门螺距曲线的不同也会有区别~
有没有必要就看个人需要了~

网友G:
还是凤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