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器新手??

楼主(2010-10-22):
请问各位,大家用什么
遥控器
多呢,小弟新手想入手450,但不知怎样配好,请各们高手指点一下!!!!!thanks !

楼主:
小弟想地次性投资以后就唔使烦了

网友A:
飞450,JR DSX7性价比最高,如果是美国手,建议选择SPEKTRUM DX7.

网友B:
看你想不想真正的玩 如果确定好方向了 至少买个2.4G 控带设置 功能的

网友C:
勤打舵,常修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