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一种好控电,附放电曲线图

楼主(2010-10-22):
发现5号的铁锂电,3.2V 500mA的,品力的,7.5一节,三节正好是一组电。我先是买了三节锂电再加5节一块钱的假电池,正好装在8节电的控的电池盒里,效果还不错。能飞3.5小时,但我每天要飞近2小时,每2天要充一次电,充电时拔电池不是太方便,干脆把他们三节串上焊好,接了平衡充线,充电时电池都不要下,打开控的电池盖就成。
一般的飞手一次出去飞个几小时,隔些天再飞的,可以飞一次充一次电,不用像我要用焊的。
铁锂的好处是不怕过放,又便宜,三节才20块,又不容易坏。关键是轻,我以前用爱老婆8节,225克,现在60克不到点,脖子上少挂160克东西,舒服不少。
这电装上后10V多些,用一会会保持在9.6V,很长时间,快没电的时候是9.0V,但还能用二十分钟的样子,但电压掉得很快,到6.5V就不能飞了,会失控的。

网友:
看上去这个电池不错,楼主辛苦了

网友A:
好办法,不过控电还是用好一点的,这东西不能省的!

网友:
我直接用淘汰下来的动力锂电池再串上两个二级管。

网友:
就是容量小了点

网友B:
我焊电池总是搞得很难看
搂主有什么好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办法,不过控电还是用好一点的,这东西不能省的!

这个电池做控电,比锂聚要好,皮实得多。
铁锂和锂聚比,就是单位重量的容量要差些。
并不是贵的电池才叫好啊,爱老婆14块一节,8节组成电池组要112元,贵吧?可是225克的重量背在身上不是好玩的。
专用控电70块,容量2200,容量大四倍,好不好呢,我看一点都不好,一般的控工作时1.5W的功率,这个电池能支持12小时,但我们怎么计数呢?出去要不要充电呢?充吧不如用小容量的电了,不充吧,万一关键时候没电呢?最重要的是万一忘记关控,就大肚子了。锂铁过放几次不会大肚子的说。
这种电池容量是小些,但3.5小时的使用时长,一般出门玩一趟能支持20到30个起落,完全够了,再说,锂铁皮实,能充放1000次,估计控坏了,电池都不能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焊电池总是搞得很难看
搂主有什么好方法

有一种“焊宝/助焊剂/焊邦”,4块钱一盒,50克,比猪油硬一点点的深黄色物质,每次焊前用沙纸轻轻打磨下电池要焊的地方,再用其他工具挑半个米大小的一点放在要焊的地方的中央,烙铁温度设成430度,先轻点下“焊宝”使其熔化滩开,再上锡,如果锡较好,1秒内上好锡。再在烙铁头上粘一小点锡,把上好锡的电线放到焊点,用烙铁头上的锡去烫电线上的锡,很快熔化并与焊点上的锡熔于一起,这个过程也能控制在1秒多一点点。
重点是“焊宝”、先上锡及用烙铁头上的锡去烫电线上的锡,这样接触面大,导热会很快。
焊电池不能时间长,两个1秒很恰当,要能做到焊完吹三口气,用手就能摸焊点的水平。

网友:
楼上焊工很扎实

网友:
看来还是铁锂电池比较实用。

网友:
用6节普通5号锂电的飘过,确实比锂聚那些好使

网友:
进工程模式,调报警电压
用锂聚的飘过

网友:
LZ怎么不多弄3节并联上去呢,反正有位置,容量提升一倍

网友:
请问楼主:这个可以直接用原来的充电器充电吗?

网友:
请问,该电池要专用的充电器充电吗?

在淘宝上摘录的 注意:磷酸铁锂电池必须用专用的充电器充电,不能用普通镍氢充电器或锂电池充电器进行充电,使用非磷酸铁锂充电器充电出现问题自行承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