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工作台

楼主(2010-10-22):
小车床买了有段时间了,一直没个正式底座。明天打算收拾一下工作间,(天冷了,做做保温),顺便焊个铁架子,放小车床(180级别)。
有些犯难,请教各位:
台子打算0.7*1.2米,主要为了进门方便。焊接框架,要用多大方管?50*50*2的够用吗?用斜拉吗?桌面用什么铺?厚木板?或者PVC板?后者成本有点高吧?
帮着出个主意,最好给画个桌子的图纸,明天准备去做了

网友A:
你可以先在坛子里搜索一下,有相关的帖子的。:loveliness:

网友B:
市面上的方管都比较薄还不如用50*50*5的角铁。桌面去买一张建筑用的红色那种合板锯开就行了。PVC板很贵的。做好后四个脚各加一个减震垫

网友C:
台面用黑色的胶合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