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到的MKS DS530,有几个疑问?还望解答,谢。

楼主(2010-10-22):
新到530,收到后拆开来装,发现几个没碰到过的问题,问下。
   第一,装舵机的耳朵的部分并不是直角,而是在两边有斜拉者的加强耳朵牢固度的三角形,好像这个东西对于PRO安装在后面的升降舵没有影响,但是前面的两个舵机要安装就会碰到主轴固定座,令舵机不能贴合固定座,特此请问一下要不要切掉这个地方,个人感觉要切掉,不然中间有空隙,舵机安装不牢固。
  第二,舵机配的舵机臂很不同,共3个,有两个是完全相同的。三个臂都是有四个突出的“手”(不知道叫什么,就叫手把)。而且都是两个手短,两个手长。我量了一下,最长的舵臂上最远的那个孔离中心点也只有大约13MM,不是说要15MM的斜盘吗(听说,不知道对不对)?这样会不会短了?还有前面的要并排安装两个舵机,由于都是四个舵臂,所以根本不可能装上,要不就碰到主轴固定座,要不就碰到并排的舵机臂,这是不是要把舵机臂剪掉?剪成只有一个舵臂的?

暂时没图片,对不住了,如果觉得描述不够清楚的话,我尽可能补上图片,谢谢了

楼主:
谢,可是问题还是没解决。至于说可以换,卖家早就跟我说了,但是现在根本没有95那个货,要换的话要等货出来,再说,我也不想换。

网友:
如果没破坏标签 符合换的要求的话 建议还是更换把 都已经花了那么多了  就让MKS再宰一下吧 至少可以防止出问题
要等你炸机后 你再想换 估计就难了

楼主:
换,不可能,我不回考虑,应为根本没货,我不回未换一个性能好的舵机而等几个月。

楼主:
我现在主要不是考虑530的性能,而是管他怎么样,我都用。只是求解,或者说验证

网友:
我现在在用545,前面的小台阶是要切去的。摇臂选择合适的那个,只留一边,其他方向的切去。

楼主:
哦,谢了。完全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