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电坏了! 用动力电池代替有啥弊端?

楼主(2010-10-22):
控电坏了!现在没控电了.有E020用废的动力不行的动力电池代替控电 (电池电压正常就是动力上不去了 应该C数很小了)用做控电有啥弊端?

网友:
难说啊。。。。铜板花光了。。。用白银有啥弊端?

网友:
不怕的~~我的都是3S动力电池!!不过3S动力电池的话~~想到电子店买2个1N4004或1N4007的2极管回来串联来代替降压管~~这样就OK了没事的啦~~这样的话又不会过放到电池的保险电压~又不会因电池异常而造成控的损坏 ~~我的都是这样做的~~记得2极管别倒接 ~~

网友:
弊端就是电线太粗…

楼主:
2极管降压?? 为什么降? 电压正好 降了不是低了?

2极管降压?? 为什么降? 电压正好 降了不是低了? 听起来是合理  但是好象不合理
应该是降低电流.

我想发射电做不了动力电  但是动力电做发射电池 应该是没一点问题的!

网友:
都一直用动力电做发射电,不过是玩车的,枪控。

网友:
动力电要厚一些,你的控能装进去就没什么问题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2极管降压?? 为什么降? 电压正好 降了不是低了? 听起来是合理  但是好象不合理
应该是降低电流.

我想发射电做不了动力电  但是动力电做发射电池 应该是没一点问题的!

准确来讲加二极管是起降压的作用,因为如果不加二极管,到控低压报警时(通常8.5v报警,这时每节锂电只有2.8v左右)电池已过放,如果加了二极管,到控的电压是11.1v-1.4v=9.7v,低压报警时电池电压=8.5+1.4=9.9v,每节锂电还有3.3v。

网友:
楼上正解~~~ ~~

网友:
8楼说的非常好。

网友A:
忍不住也插一句嘴:

加二极管两个好处。一是限压了保证2个二极管有1.4v压降
                                     二是限制了电流不超过1A  毕竟开关的时候动力电的电流对遥控发射管冲击比较大

网友:
二极管可以压降但是没有限制电流功能,一旦电流超过就容易烧坏、断路,你的控控就马上停止发射信号、你的机机就立刻成了无头苍蝇。所以道理上二极管还是要容量大的安全。只不过控的耗电很小只有0.2A左右,用1A的整流二极管足矣。

楼主:
谢谢大家!

OK了

网友:
利用二极管降压有道理,用二极管限流就是误导了。

引用 网友A:
忍不住也插一句嘴:

加二极管两个好处。一是限压了保证2个二极管有1.4v压降
                                     二是限制了电流不超过1A  毕竟开关的时候动力电的电流对遥控发射管冲击比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