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机求助~~~

楼主(2010-10-23):
以前一直飞直升飞机,慢慢在模拟器里面对固定翼兴趣也越来越大~~  发现凤凰里面的那个叫 enticement 那个像KT板做的飞机很好飞,在模拟器里面吊机比较好操控~~
想问问国内有没有类似的飞机卖啊? 有没有兄弟能推荐一下,不胜感激

楼主:
额,貌似都没人理我啊~~

网友:
赛斯纳比较容易飞。。。有1米4的,1米5,还有1米9的。。。都是EPO的。。。:loveliness:

网友:
如果要3D可以从板机开始,如果航线可以选择上单翼的飞机,比如塞斯纳就很好飞

楼主:
想3D,主要是觉得可以在相对小的空间里面就可以玩,航线一般都需要去郊外~~

研究了半天,发现了一款很漂亮的小飞机,跟凤凰模拟器那个enticement很像。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2002067936

电机选了2204,就是这个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1406677032,不知道电调该配什么样的
还有电池和舵机的选择,是选3舵机还是四舵机呢~~

发现还是需要更多的看帖和研究啊

网友A:
F3P在静风下是很好吊 因为它极大的空气阻力和极小的空重 简直没有什么惯性的影响

建议你不要飞KT  简直就是 秒炸

从EPP练习机开始吧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p%3Bfilter%3Ddigest

网友: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1

我的练习机 小炸不用理会 大炸胶水 只怕上树 上屋顶

网友:
秒炸,楼上说的很对,我曾经试过轻木3D机,2秒不到就撞地了,飞了2次都是一样,始终搞不懂什么原因。朋友劝我,不要先飞3D, 先练航线,入门先。于是就上了1.4米翼展的Cessna,现在小有进步,哈哈。。。你可以到淘宝上搜索下,很多的,我的是在3p model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F3P在静风下是很好吊 因为它极大的空气阻力和极小的空重 简直没有什么惯性的影响

建议你不要飞KT  简直就是 秒炸

从EPP练习机开始吧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354136&extra=page%3D1% ...

KT3D比dao dan慢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