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X8 遥测功能试验 (18,24楼更新)

楼主(2010-10-23):
试验设备包括:
DX8 标配8通道接收机,标配全距离遥测发射器模块,5V镍氢电池组(为接收机供电),3S锂电(供测量动力电电压)

左边的是全距离遥测发射器。spektrum还出品一个更小更轻的飞过型近距离遥测发射器,即工作距离只有大概一百米,仅在模型飞到这个范围内才显示遥测数据,适于公园飞行。两种遥测发射器都能测量温度(探头标配),接收机供电电压,动力电电压(接口线标配)和转速(探头选购)。

除了标配的8通接收机,遥测发射器还可以与其它带有data接口的dsm2接收机配合使用,比如jr的r921.

网友:
好高档哦!

网友:
只看到接收机,没看到母体

网友:
DX8 摇杆都是轴承的吗? 还是和DX7一样轴承+铜环。
感觉铜环多多少少有一点虚位。

网友:
大陆还没有卖的 估计dx8 价格不能太便宜了

网友:
看上去有点复杂,100米内遥测的实用性如何?

网友:
估计dx8 大卖

网友:
LZ这是好东西,国内还没有上市,美国已在涨价,从365涨到430美圆,
卖点是: 发动机转速,温度,接收电压,动力电压做到了实时显示, 是好玩的DD
除了速度传输快,不会同频,其他和JR3810基本功能差不多
最近国外失控摔机不少, 等质量稳定了也想搞一台

网友:
老金是新产品鉴定专家!

网友:
關心一下,DX8 和DX7SE相比。 速度方面有優勢嗎?

网友:
楼主在国外吗?

网友:
看来又有大作~围上~~~~

楼主:
实际遥测屏幕显示,有动力电电压11.5,接收电电压4.2,温度26,转速没接,接收信号质量F和H,0当然是最好了

这个屏幕还在研究,特别是ablr是什么意思没有搞清楚

这个也是滚轮选择的显示屏之一,貌似去掉了接收信号质量

做了个试验,用手把发射天线紧紧握住,当离接收机远的时候,F和H都有非0显示。F代表接收机端看到了帧错误的次数,H表示接收端根本没有收到帧数据因而进入安全设定的次数。显然实际应用中这两个数据即使不为0,也应该越小越好。

网友:
这个控太牛了,玩牛的人一定更牛。

网友A:
不错!

DX8难道就差这点钱,屏幕还是停留在DX6I的水平
现在LCD很便宜啊,大屏先不管好不好用,感官上就是享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错!

DX8难道就差这点钱,屏幕还是停留在DX6I的水平
现在LCD很便宜啊,大屏先不管好不好用,感官上就是享受

功能都有了~那谁还买高端啊~

网友:
双向传输不错

楼主:
有朋友肯定会说,遥测玩玩倒是不错,可是谁会飞飞机的时候不断低头看屏幕呢?
没错,至少我是不会的。
那遥测还有什么用处?
其实用处很多。起飞前,接收电电压(如果是油机的话),动力电电压,怠速转速一目了然,再也不需要接这个测试仪那个万用表了。
飞行调试过程中,很多人想知道发动机转速,大桨转速,又苦于没有合适的工具或者测量不安全,用遥测的rpm功能,稍做转换就能实时得到这个信息 - 当然最好找个助手来看屏幕上的显示。由于是实时数据,真实性比飞机静态在地上时获取的数据有用多了。
最大的好处,当然还是飞行过程中对各个关键量的实时监测了。
不是说了,看屏幕不现实吗。不用担心,dx8的软件里早已有可自己设置的报警功能!

想知道飞行过程中有没有任何信号干扰造成的丢帧,锁定?没问题在相应的frames或者holds里输入报警阈值,再把报警打开,注意可以是声音或者是震动哦!飞你的飞机,只要有任何干扰造成错误超出阈值的情况,控马上会报警。

当然,再也不用担心把动力电放到大肚子,设置合适的电压 - 这个可是真正的带负载电压,电压一到,控一叫或者一震,就该降落拉。

网友:
不错啊,不过暂时还用不着。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错!

DX8难道就差这点钱,屏幕还是停留在DX6I的水平
现在LCD很便宜啊,大屏先不管好不好用,感官上就是享受

屏明显比DX6i分辨率高, 但是字体这个丑, 老美的审美实在是...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错!

DX8难道就差这点钱,屏幕还是停留在DX6I的水平
现在LCD很便宜啊,大屏先不管好不好用,感官上就是享受

Hitec的9通屏幕大,但是就那个人机界面的美工。。。吐啊吐得就习惯了
相反,Multiplex的PROFI MC4000,就20x4的字符LCD,也不影响它成为史上最强遥控。。。

网友:
这控国内啥时候有?

网友:
NB控,只有看的份了

网友B(2010-12-30):
老金啊~你能不能测试下转速功能啊?
我一直有个疑问,就是TM1000能不能跟AR7100R一起使用。毕竟AR7100R本身自带了定速器,这样不就定速和速度回传都有了,调定速器时也就有了个更直观的参考了。我就一只在想,速度的探头可不可用Y线什么的办法跟AR7100R和TM1000连接~

网友:
告警的功能不错!

网友:
选这种垃圾屏幕是有原因的,就是阳光直射也能看清楚,如此才能在不同天气下都能看清屏幕
大多数高分辨彩屏在阳光直射时候是看不清的
当然少数彩屏除外,但是那个价格。。。

网友:
老金的帖子要顶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老金啊~你能不能测试下转速功能啊?
我一直有个疑问,就是TM1000能不能跟AR7100R一起使用。毕竟AR7100R本身自带了定速器,这样不就定速和速度回传都有了,调定速器时也就有了个更直观的参考了。我就一只在想,速度的 ...

你好,最近在看7100R,发现7100R 的RPM 感应器是装在发动机曲轴盖上的,请问感应的原理是什么?
一般的定速器都是感应大齿盘的转速,这两种有何利弊,请指教。

网友:
几乎要下单的时候才发现这个控要比dx7大一圈 无奈本人手小 只能是8fg了

网友:
屏幕怎么花的这么严重?

网友:
回复 网友C:

是曲轴,曲轴进过一次就是一圈啊~~
至于是什么原来我还真没研究过,只知道是通过曲轴来定速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好,最近在看7100R,发现7100R 的RPM 感应器是装在发动机曲轴盖上的,请问感应的原理是什么?
一般的定速器都是感应大齿盘的转速,这两种有何利弊,请指教。

至于利弊的话,我只能说到AR7100R把定速和BEC都集成了,减少了走线的麻烦。使用上,AR7100R要配合DX7SE或者DX8这样辨析度有2048(一般的只有1024)的高速发射机上才能发挥真正的效果。至于定速方面,个人认为怎么都比亚托的好吧,而且安装也简便。两种安装方式带来的性能差距,我是体会不出来的,毕竟技术还没到那个分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