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兵恳求各位师傅帮我诊断下故障,快崩溃了!

楼主(2010-10-23):
我刚入模飞的是500,自己搞了一个多月昨天刚飞起来,昨天下午才悬停了两块
电池
,今天早上再飞发现又出问题了,向上推油门声音很大但是大桨转得不快,不足以让飞机起飞。看了下齿轮没有问题,请问下各位师傅会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先谢谢了啊!自己学玩模型真是太难了.

网友A:
单项轴承坏了,打滑

网友B:
同意楼上,应该是主轴有较大阻力卡起了.检查下吧.

网友C:
 电机齿和大齿盘间距?

网友D:
电机齿轮没有固定好,也有可能空转.

网友E:
我有一次也类似,看一下主轴是直的,但是换了跟主轴就好了,原来那轴有一点弯。

网友F:
马达齿螺丝没有锁好?

网友G:
单向轴承套打滑,马达齿松了,这二个检查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