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弟上T45了老鸟们多给点经验啊1

楼主(2010-10-23):
小弟飞了三个月的小赛和1.5米的大赛,现在已一个月起降无炸鸡记录,5级大风以内都可以上,刚开始看见风就不敢飞,现在是风越大越好省点呢 ,还不敢玩特技目前就这个水平。看见大伙都在上涵道了,心里痒痒的特别喜欢那个声音 ,据说是T45比较好入手,就在淘宝上拍了外型更喜欢 。老板还强烈推荐他的特价台风机,说三角翼比T45还好飞,看这老板服务挺好心里软了一起拿下,现在机机已经在路上

            兴奋之余冷静的向老鸟们讨教经验啦, 涵道机操作和螺旋桨操作有那些特别注意的地方,要起飞全油门吗?降落是熄火还是带小点油门,(我现在的塞斯纳都带点油门,要不然砸地感觉不好!)我担心速度太快,分不清飞机姿态,请老鸟们多指点不要吝啬哦,小弟重谢

网友:
楼主的机机都是像真机,很漂亮,固定翼我也很喜欢像真机,我现在只会450电直对尾悬停,200电直也能悬停但不稳,固定翼也有塞斯纳的,50级的油动的像真机和轻木的电油两用的各一架,但不会飞,不敢飞,不知好飞不好飞,想请教一下楼主。

网友:
呵呵lz也是机群一族!恭喜入心机!t45我也很喜欢,不过没飞过,不发表意见。
lz能用站内短消息告诉我那个p51在哪里买的吗?p51的大小尺寸、配置是什么呢?

网友:
起飞全油吧,注意把握好失速点,函道战机相对失速点较高,速度也快,降落时带点油门好些,具体看你手感和飞机的特性了

网友:
我飞过的,全油门起飞,在空中滑行姿态非常美,也很好飞,特别稳。顺风降落全关油门,顶风带点油门。新手可以把飞机拉高,这样就有时间做出反应。最后强调安装时要仔细,调整好舵面等。感觉前转向轮设计不合理,我第一次降落时就导致前舵机扫齿。特喜欢T45 的机翼,坚固耐用,我想等机身炸了把翅膀改成飞翼。呵呵

楼主:
P51 淘宝上艾特联络处有的是呀,但是我的P51已炸鸡了,起飞感觉特别好,升空后老是往下坠!此前我也咨询过老手,各方面调试过后仍然不行 应该是设计问题!郁闷!我劝你这类机型不要买艾特的,配件死贵!

网友:
T45随便飞吧。。 很难失速的。

网友:
注意给油就行了

网友:
看到楼主的婴儿床了,带孩子真麻烦,我都没时间玩飞机了

网友:
觉得SAPAC的F16性能更好,T45会失速螺旋,而F16不会,即使油门全关拉杆机身也是平平的落下,不会螺旋

楼主:
F16是不是三角翼的那种呀,小弟也拍了架,正不知道先飞哪个好呢,T45会螺旋? 怕怕哦

网友:
其实T45很好飞 很稳 只是速度略快一些 降落时带点速度下来 适当拉飘就可以了 但对场地要求高一些 要有足够平滑的降落场地,放心整吧 ,不是想象的那么不好控制的 只要动力足就OK了

网友:
t45太好飞了,比浆机还易飞,降落基本滑下来就可以了,台风也好飞感觉性能非常棒,降落给点点油,可以大迎角很短距着陆,飞涵道记得在空中任何时候不要少于30%的油门甚至更大一些,转弯一定要给点油,不然掉高度厉害,其他好像没啥不同了

网友:
 太好飞了,就没炸过机,就是降落老啃泥

网友:
我也想买个T45呢。我在模拟器上飞过T45,感觉降落有些困难。
这个飞机对场地要求是不是比较高?需要多长的跑道?在草地降落可以吗?

网友:
只要别有异物被吸进函道内就好 ,不然的话 一下子函道风扇叶片就全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