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ORT大桨夹轴承取下,什么方法取好?

楼主(2010-10-23):
准备学倒飞了,4MM改3MM外丝套件早已入手,桨夹轴承如何取下是个问题,火烤桨夹太难看,还会改变桨夹硬度,
现在手中的电烙铁,热风枪,想一次成功,望大家都把经验奉献点出来

网友:
我是用电烙铁插在轴承里加热, 然后用200的报废主轴顶着斜着敲, 敲出一个另一个就好搞了

网友:
唔,是烙铁比较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准备学倒飞了,4MM改3MM外丝套件早已入手,桨夹轴承如何取下是个问题,火烤桨夹太难看,还会改变桨夹硬度,
现在手中的电烙铁,热风枪,想一次成功,望大家都把经验奉献点出来

其实用火烤十秒(还不到十秒就可以了,我试过。),不至于改变桨夹的硬度吧!
我自己就是用火烤的方法取出来的。

网友:
既然有热风枪就用它吧,很好用

网友:
电吹风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用火烤十秒(还不到十秒就可以了,我试过。),不至于改变桨夹的硬度吧!
我自己就是用火烤的方法取出来的。

查一下"退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