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家修改电机KV值重绕电机浅谈

楼主(2010-10-23):
昨天看到有人重绕2212电机并降低KV值有感,写点共大家分享.
多股并绕的目的是将一根细线变成一根N倍宽的宽线或者三角形=====你能想到的形状的线,更有效利用微型电机磁钢空间,同时最重要的是增加了铜线的总的截面积,相应就增大了对电流的耐受力,不宜烧毁,确保航模飞机飞行时的安全,若你要用粗线又保证匠数,那只能选择的线的横截面会小,这里举个例子,一个透明玻璃瓶子,我们将大颗粒石子装满瓶子后再放一些稍小的,晃动瓶子发现又装进去很多,然后再将一些细沙子按上法又装进去很多,此时瓶子已经是满满当当,现在又往里装水,结果又装了很多水,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微型电机选择多股绕法的缘故.所以有心的朋友你可以用0.21的铜线单绕2212电机和4股并绕试下,单绕的电流大时就烧了,但是两种在没烧前电流相同时转速相同,扭力也相同.也可以用稍微再细点的增加股数并绕,最终寻求个理想点(就是多少规格的线并多少股最理想,)此法有利于大家再只增加几克甚至基本不增加的情况下让你的电机能够经受更高的电流,比如原飞机,调换更大规格电调和更大放电电池,提升飞机性能(当然这里面都有各自的平衡点,有心的试试吧).
 不对的地方请大家不要拍大砖.

楼主:
追求暴力飞行的可以一试.

网友:
 好方法,已经验证了

网友(2012-01-26):
好东西,改天测试

网友:
模型玩家要是电机线也会绕,那就不是在玩模型了,而是在玩电机.这就好比一个足球运动员,不好好踢球,整天研究怎样用牛皮缝制足球一样.

网友:
线细的话满槽率高一点,太细的话也不好,油漆的空间也要考虑的,一般我觉得双线的话就差不多了,自己绕容易绕的整齐,3线4线真心不好绕,高kv的多线还好绕一点,毕竟没几圈

网友:
好长时间的帖子了,实际上无刷电机用多股并绕的目的并不全是像楼主说的为了充分填满铁芯的空间,那样未必是最合理的。我们都知道电流的频率高了会产生电流的趋肤效应,这也是为什么高频设备的供电和线圈都是用空心管的原因。多股并绕实际上是为了增加电机绕组导线的有效截面积。但在实际应用中还要考虑很多因素,实际上生产厂给出的数据是最合理的。